[学习资料]
【PIC单片机】-- ADC相关知识

楼主(2022-06-14):
AD, dc, ic, pi
01 ADC相关知识补充
今天我们讲的新内容就是ADC模块,就是把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模块,这个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之前模电课上有学过这个原理,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底层原理,而是教大家如何用,也就是如何利用单片机实现AD转换;

PIC中很多都是采用逐次逼近型,这两张图就是它的内部原理图,之前模数电学过,大家课后可以再思考一遍。

接下来咱们讲一下AD转换的主要技术指标:转换时间(转换速率)、分辨率、转换精度;

转换精度通常用分辨率和转换误差来表示,同样这个在数电课本有讲到。

02 芯片手册如何查看?
大家打开原理图,The PIC16F877A has an on-board 8 channel 10 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module.对应的引脚是这几位:

这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芯片手册怎么看,之前有同学问我芯片手册都是英文,不是很好理解?

那我教一下大家,就是先根据目录找到相应模块,比如,咱们今天的AD模块,就是这里第十一章,然后里面内容,大家重点关注寄存器,就是寄存器的每个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记不住,那只能通过芯片手册查呀!

另外在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有一个寄存器总结,它会将与该模块相关的寄存器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

03 ADC有关的寄存器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与ADC有关的寄存器,同样的,你把这几个寄存器配置好,就可以进行启动单片机进行AD转换了。

(那配置寄存器其实就是弄清楚寄存器每一位代表的含义,哪里有讲这个东西

1、芯片手册;

2、你们发的教材,教材也有讲, 那教材其实就是帮大家翻译一下芯片手册,这个对初学者确实挺有用的,但是之后大家熟悉了之后,看芯片手册就会了。

那我今天讲的话还是按芯片手册讲。)

04 ADC有关的寄存器
1、AD控制寄存器0,ADCON0

2、AD控制寄存器1,ADCON1

3、ADRESH and ADRESL寄存器,这两个寄存器是用来存储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PIC转后的位数是10位,而ADRESH和ADRESL分别为8位寄存器(各自存放这高八位和低八位),所以总和是16位,那16-10=6,还有6位是不需要的,就直接用0填充就行。

那10位的放置方法就有两种,一种是左对齐、另外一种是右对齐,这个就是通过ADCON1的第七位来控制的。

4、方向控制寄存器
主要是设置这个模拟端口的引脚,包含RE和RA

05 几个名词
采样时间:就是单片机从外部引脚读到模拟信号的时间;(PIC大概是19.72us)

那我们肯定是模拟信号读到后,才能开始进行AD转换,模拟信号都没有,转换个锤子。所以在启动AD转换之前要有一个延时,这个延时要大于19.72us,通常是50~100us。

AD转换时钟要求:
没有中断的AD转换有7步。

网友A:
可以看培训教材吗?

网友B:
仿佛回到了大学课堂

网友C(2022-11-05):
PIC单片机中有固定参考电压是什么?

网友D:
请问PIC单片机中用C语言编程时 ADCON1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PIC 有没有带16bit ADC的单片机

网友F:
PIC18单片机的AD采样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G:
有12位采样精度的ADC 单片机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