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本版专家: STM32F4系列, 没有列出的型号的PCROP是否可用?

楼主(2022-06-14):
没有列出来型号有: STM32F410
STM32F412
STM32F413/423
这些型号可不可以用呢, 这是要我猜吗?
期待专家赐教, 多谢!

网友A:
呵呵
F4系列有几个子系列,有各自的参考手册。参考手册里一般都会介绍。

我看410的参考手册,应该是支持PCROP的。
F413/423也是支持的。

另外,你的截图是哪个手册?

楼主:
多谢版主!
是AN4701手册, 看参考手册, STM32F407, 里面也是有PCROP, 但AN4701上说不支持, 我就懵圈了呀
这到底支不支持呢

楼主:
好的, 多谢版主!

网友B:
版主威武啊

网友C:
嗯,其实手册很多时候,要反复看,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