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要怎么学?

楼主(2022-06-14):
我有一块JZ2440的开发板, 但不知道怎么去学,  几次想按视频教程学下去,  但实际操作一般都是卡在"主机-虚拟机-开发板"三者相互PING不通的问题上, 总感觉没有一个能按步就搬的可学,  到底LINUX要怎么样去学才能快速入门呢?  学了至少能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 如点灯点屏按键扫描这些。

网友A:
你目前还在“搭建开发环境”阶段,主机-虚拟机-开发板三者互相ping通这个坑还是需要填的,不懂的就多百度。想要实现简单的按键点灯功能,你还得了解交叉编译、编写程序操作寄存器、把程序编译成驱动文件传到开发板上、开发板加载驱动。Linux驱动开发没有捷径的,要学的东西比较多。我也正在学习Linux驱动开发,如果有说错的还请大佬指正。

网友B:
你板子太老了. 各种不兼容. 要学习就别省钱.
你如果能用10年前的系统, 比如win7配十年前的vm,然后对着十年前的教程. 就能成功了.
可惜你手里电脑不支持, 你也找不到十年前的软件了.

网友B:
如果只学软件,就虚拟机+ubuntu就够了. 如果在想了解点硬件,树莓派也便宜.
如果想成为精通, *币先准备个一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