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光强检测与OLED屏显示

楼主(2022-06-14):
先前介绍了串行数码管模块的显示驱动,它比较适用于工控环境下。若在一般情况下,则使用OLED屏显示会较为合适。
当然,这里所说的OLED屏是I2C接口的显示屏,若使用SPI接口的显示屏,则会太消耗引脚资源。
相较于串行数码管模块的驱动,I2C接口的OLED屏其使用的引脚更少,显示的信息则更丰富,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显示效 果
该显示屏使用如图2所示,其引脚连接关系为:
CLK---P1.10
DIN---P1.11

图2 使用接口
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1,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1, &GPIO_InitStruct);
}

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输出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1, GPIO_Pin_10)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1, GPIO_Pin_10)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1, GPIO_Pin_11)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1, GPIO_Pin_11)
以GPIO口模拟I2C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如下: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Delayus(2);
        da=da<<1;
        OLED_SCLK_Set();
        Delayus(2);
        OLED_SCLK_Clr();
        Delayus(2);
     }
}

实现屏幕清除的函数为: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
            {
                x=0;
                y+=2;
            }
            j++;
    }
}

实现图1所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oled_gpio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LKS32MC081",16);
  OLED_ShowString(20,2,"OLED TEST",16);
  while (1);
}

对于电机控制来讲,它离不开对外界的感知,从而来进行调控。因此,对各种传感器的使用也是十分普遍的。
就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来讲,可将其分为3类,即数字式、脉冲类及模拟类。
对于模拟类的传感器,它要配合ADC数据采集来使用;对脉冲类传感器,则主要是依托MCU片内的相应定时/计数器;而对于数字式传感器来讲,它之需要GPIO口和延时函数就可实现数据的检测。
这里以数字式光照强度传感器为例来进行介绍,其传感器的型号为BH1750,是一款I2C接口的器件。
该器件所用的接口如图3所示,其引脚连接关系为:
CLK---P0.4
DIN---P0.14

图3 使用接口
由于光照强度传感器涉及数据的读写,因此在工作时要进行工作模式的转换,其模式的设置函数为:
void IIC_INPUT_MODE_SE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

void IIC_OUTPUT_MODE_SE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
图4 光照状态
图5 遮挡状态
读取与显示光照强度的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delay(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sd=temp;
    if(sd<54612) OLED_ShowNum(0,6,sd,5,16);
}

实现所示检测效果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i;
     Hardware_init();
     GPIO_LED(ALL_OFF);
     oled_gpio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LKS32MC081",16);
     OLED_ShowString(20,2,"OLED TEST",16);
     for(i=0;i<100;i++) delay(0xFFFF);
     OLED_ShowString(20,2,"BH1750 TEST",16);
     BH1750_Init();
     for(i=0;i<100;i++) delay(0xFFFF);
     OLED_ShowString(0,4,"Sunlight=",16);
     OLED_ShowString(48,6,"lx",16);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for(i=0;i<100;i++) delay(0xFFFF);
    }
}

将光照强度的检测与计时和电机控制功能相结合,就可以完成一个光控的电动窗帘。

网友A:
OLED屏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可以使用光敏测试

网友C:
这个光照强度检测准不准?

网友D:
感觉楼主对显示的应用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对显示的应用很棒

哈哈,岂敢岂敢。

网友E:
光强是怎么监测的,那个小板板某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强是怎么监测的,那个小板板某宝的?

通过窗口采集光线,可读取到数据值(单位为勒克斯LX),某宝可买到。

网友F:
又没有试试硬件I2C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