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标准库转LL库代码

楼主(2022-06-14):
一、四种库比较

LL库,即STM32Cube Low-Layer,也叫Cube LL、Cube底层库等。

开发STM32通常有四种“库”,寄存器、标准外设库、HAL、LL。

早在2014年,ST推出了STM32CubeMX这款工具,同步推出了对应的STM32Cube HAL库。

但是,HAL存在一些问题:代码量大、执行效率低等缺点。

因此,在2017年,ST推出了STM32Cube LL库,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的HAL库的缺点,让开发STM32的工程师有更多的选择。

之前有工程师总结了寄存器、标准外设库、HAL、LL四种库的代码性能:

(来源ST社区)

针对上图(Flash、 SRAM 占用量和执行代码的效率这三项指标对比测试)简单讲几点:

1.ROM代码和RAM占用量最小的属于直接操作寄存器WED,对于ROM资源较小的芯片具有优势;

2.执行效率最高的也属于WED,但是代码编辑、移植性和可读写都较差。(其实汇编语言比这还有优势,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不建议使用该寄存器编程)

3.三项指标中,除了WED之外,SPL和Cube LL相近(不相上下),也相比Cube HAL就有优势。所以,SPL和Cube LL是四种之中最佳选择的两种。

4.SPL和Cube LL各有特点:SPL库成熟,可读性(特别针对初学者)很好,查找问题也方便;Cube LL可以使用STM32CubeMX图形化工具直接生产初始化代码和工程,在这方便也具有明显优势。

-----------------------------------------------------------------------------------------------------------------

二、为什么要用LL库?

上面讲述了关于LL库,以及其他几种库的内容,你会发现,几种库开发STM32各有各的优势。

1.对于RAM和Flash这种资源比较少的STM32,除了用标准外设库之外,LL库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使用LL库配置的代码,相对自己参考寄存器手册配置的代码,LL库API接口更规范,更具有移植性。

3.有些芯片,没有标准外设库,只有早期推出的STM32才有标准外设库,包含F0、 F1、 F2、 F3、 F4、 L1:

新出来的(像F7、L4、G0等)这些芯片只能使用目前的HAL、LL库,或者你自己参考手册配置寄存器(不是特殊情况,我不建议自己配寄存器)。

-----------------------------------------------------------------------------------------------------------------

三、利用SPL2LL工具转换代码

SPL2LL即标准外设库转LL库的转换器工具。

SPL2LL主要特点:

免费

显示源代码迁移状态

生成C代码,适用于IAR,Keil和GCC编译器

支持Windows、Linux和MacOS操作系统

-----------------------------------------------------------

1.ActivePerl下载安装

在使用SPL2LL工具之前,需要安装【ActivePerl】这个工具,不然会提示错误:

Error : cannot find perl, please verify that you have perl (>5.24.1) installed and added to path

Then restart the application

-----------------------------------------------------------

2.安装

SPL2LL工具不需要安装,直接点开即可使用,但前提需要安装【ActivePerl】工具。

【ActivePerl】安装比较简单,一路Next下去即可。

-----------------------------------------------------------

3.使用SPL2LL

SPL2LL使用方法很简单,选在源和目标的型号、路径,然后执行即可。

选择好之后,点击“Migrate”即可执行转换。

这里需要耐心等待,比较费时间,原理就是遍历你源码中标准库,然后转换成LL库。

-----------------------------------------------------------

4.转化代码前后对比

你会发现,即使被屏蔽的代码也进行了SPL转LL。

网友A:
这是专门代码转换的?转换结果靠谱么

网友B:
STM32Cube HAL 和 LL配合STM32CubeMX工具对STM32进行开发。

网友A:
这是能直接进行库转换?
我没做梦吧,真强

网友C:
HAL存在一些问题:代码量大、执行效率低等缺点。

网友D:
SPL2LL-Converter,即标准外设库SPL转LL库的转换器工具。

网友:
都是基于标准外设库(SPL)进行开发

网友E:
STM32四种库对比:寄存器、标准外设库、HAL、LL

网友F:
标准库挺好用的。

网友G:
STM32CubeMX就行,配置简单可靠。

网友H:
HAL看着好复杂。

网友I:
还有转换工具吗

网友:
STM32Cube Low-Layer会不会改变程序架构?

网友J:
一般都是标准库和寄存器操作结合起来的。

网友K(2022-07-24):
用hal不好理解标准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