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输入捕获、FFT测频

楼主(2022-06-14):
一、硬件连接
1、电压信号处理电路仿真

图1.1.1
-----------------------------------------------------------
2、单片机连接
主控MCU:STM32F103ZET6,LM293输出连接在PB0上检测电压信号的频率,如图1.1.1与图1.2.1所示。

图1.2.1

图1.2.2
如图1.2.2所示,注意其中的TIM3_CH2N是PWM捕获比较输出,TIM3_CH3才是输入捕获。

图1.2.3
-----------------------------------------------------------------------------------------------------------------
二、程序部分
这里通过STM32输入捕获或FFT转换两种方式实现频率的测量,在实际工程中都已实现。STM32输入捕获信号幅度小于2V时,单片机检测不到跳变沿,需硬件对信号适当处理(如图1.1.1)。PB0/ADC8也可用ADC读信号电压值,ADC值为0时进行记录,再次为0就相当于经过了半个周期。计算两次ADC为0的时间差,就可以计算出信号的频率,这种方法不会受限于信号幅度的限制。
--------------------------------
1、通过STM32输入捕获
下面的程序采集PB0口(图1.2.1)的电压信号,因频率较低,且要求继电器出口时间小于35mS,采用测周法计算频率。给出主要部分定时器配置与定时器中断程序。因上升沿示波器测试并不陡峭(图1.1.1仿真图也可看出),故取一周波两次下降沿。
注意后期的处理程序必须捕获到两个下降沿的前提下,才能作相应的处理,采集程序未完成,处理会出错。

图2.1.1
1)定时器配置
void adc_TI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端口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输入捕获

   //初始化GP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使能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初始化TIM3定时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1MHz计数脉冲 1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3 Channel3输入捕获IC(Input Cap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Falling; //下降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管脚与寄存器一一对应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有下降沿就捕获,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0; //不打开输入捕获滤波器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定时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3,ENABLE); //允许CC3捕获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
}
--------------------------------
2)定时溢出和输入捕获中断处理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
{
   static u8 CapStatus=0; //捕获状态,CapStatus=0未捕获到第1个下降沿,CapStatus=1捕获到第1个下降沿
   static u8 TIM3_CH3_Capture=0; //总的计数次数
   u32 FrequencyTemp=0;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TIM3定时溢出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if(CapStatus)
         TIM3_CH3_Capture++;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3)) //RB0输入捕获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3); //清除中断标志位
      if(!CapStatus)
      {
         CapStatus=1;
         TIM_SetCounter(TIM3,0); //计数器清零
      }
      else if(CapStatus) //已经捕获到第1个下降沿
      {
         CapStatus=0;
         FrequencyTemp=TIM_GetCapture3(TIM3)+TIM3_CH3_Capture*65536; //计算两个下降沿总计数
         TIM3_CH3_Capture=0; //溢出次数清零
         TIM_SetCounter(TIM3,0); //计数器清零
         FrequencyValue=400000000/FrequencyTemp; //计算频率,比如5000,单位0.01Hz
      }
   }
}
图2.1.2

图2.1.3
-----------------------------------------------------------
2、通过FFT实现
下面是采集PC1口(图1.2.1)的小通道电流信号,计算频率,其固件具ST官方DSP库实现FFT,测试固件移步:FFT(具ST官方DSP库实现)。
--------------------------------
1)用STM32F103自带的12位ADC进行数据采集,定时器触发ADC采集,DMA搬运,定时器时间自行设置,采样频率已知。此部分相关内容移步:AD转换汇总(STM32、取平均、过采样)。
--------------------------------
2)通过FFT可以准确测量电压值、电流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谐波分量(比如显示2~32次谐波)、相角(电压与电流夹角)。互感器二次值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无压力,电流范围大,硬件增加大小通道、程序分别采集即可;涌流二次谐波含量最多,故可实现二次谐波制动,相关介绍移步:电力-涌流抑制与谐波。

图2.2.1
-----------------------------------------------------------
3、屏显驱动介绍
移步:12864液晶显示原理(C程序)。
-----------------------------------------------------------------------------------------------------------------
附录1:测频法计算频率
网上找的资料,不保证正确性,没有实际测试过,仅供参考。
通过在一定时间内检测跳边沿的个数可计算出频率 频率=上升沿或下降沿个数/统计时间。
-----------------------------------------------------------
方法1:利用外部中断统计跳边沿个数,配置一个定时器每隔一定时间对频率进行计算。部分代码如下。
void exti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2);//选择GPIO引脚用作外部中段线路
//此处一定要记住给端口管脚加上中断外部线路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进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打开EXTI2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设置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外部中断中断函数
void EXTI2_IRQHandler()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清中断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Bit_RESET)    //确定沿
{
cnt++;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
{
frequent=cnt; //定时器设置时间为1s时
cnt=0;  //清零计数cn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标志位
}
-----------------------------------------------------------
方法2:采用定时器外部计数的方法,另外一个定时器负责每隔一段时间计算频率,部分代码如下。
void time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2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3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清除TIM2中断标志位
TIM2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2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设置分频
TIM2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2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TIM2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ETRClockMode1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x00);  //设置为采用外部时钟计数,可设定滤波参数消除信号干扰
TIM_Cmd(TIM2,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TIM3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TIM3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
TIM3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3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3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EN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
{
static u8 i;
static u32 frequent_sum;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中断
if(i<19)
{
cnt += TIM_GetCounter(TIM2);  //,获取计数器的值,累加减少误差
TIM_SetCounter(TIM2,0);    //计数器清零
i++;
}
else
{
cnt += TIM_GetCounter(TIM2);
TIM_SetCounter(TIM2,0);
cnt += cnt*0.000025;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系数线性补偿
frequent = cnt;
i = 0;
cnt = 0;
}
}

网友A:
文档很工整

网友B:
这个怎么样?

网友C:
文档布局看着很舒服

网友D:
代码如果用专用代码框贴就好了。

网友E:
有完整的工程代码吗?

网友F:
FFT可以计算频率吗?

网友G:
无功功率、频率、谐波分量怎么计算呢?

网友H:
计算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I:
FFT支持多少个采样点呢?

网友J:
屏幕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K:
FFT有难度

网友L(2022-10-06):
这么简单,那么程序员大概率就要失业了

网友M:
TIM4只是做基本时钟,不涉及外面其它硬件,

网友N(2023-05-0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L:
B声明的函数名的命名规则很不符合A的口味

网友O:
将小灯接在单片机的P1.0端口上

网友O: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P:
144MHz超标点与晶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