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IX_RFC2889_MAC地址容量——网络测试仪实操(下)

楼主(2022-06-14):
三、 测试配置
1.选择向导
选择RFC2889向导
编辑
2.选择地址容量测试
测试项目
选择 地址缓存容量测试
编辑
3.选择端口
选择参与测试的端口
编辑
4.配置接口
默认无接口
选择添加接口
编辑
5.向导配置接口
一步一步根据需求填充
编辑
6.配置MAC地址
可选 配置
默认即可, 也可以修改
编辑
7.向导接口配置结果
创建3个Interface, 每个Port各一个
对于二层交换机来说, 只关注MAC地址
编辑
编辑
8.选择接口
刚才配置的接口
MAC/IP等 可修改
编辑
9.选择流量模型
根据左侧拓扑选择
测试端口(源)
学习端口(目的)
镜像端口(监测)
添加流量
源-目的
编辑
10.选择测试参数
时间
开始发送流量之前等待2秒
停止发送流量之后等待10秒
结果保存路径
默认路径
可以自己指定
时延
结果中 显示时延
类型根据Switch转发类型选择
本项测试不关注
编辑
11.配置 地址容量 参数
编辑
12.关键参数: 二分法
二分相关
最小数量: 当测试不通过且当前数量 等于最小个数时,不再测试
最大数量: 当测试通过且当前数量等于最大数量时,不再增加测试数量
初始数量: 第一次测试使用的个数
数量精度: 当相邻两次个数小于精度, 测试就停止
编辑
老化时间
必须比交换机的老化时间略大
交换机一般默认为300秒, 可修改
通常需要修改, 不然测试时间非常长
编辑
13.关键参数: 其它
测试次数
默认1次
可测试多次, 取平均值
编辑
学习速率
不能大于 设备的实际 速率
如不知道, 可设置小一点
编辑
默认取7个特殊字节来测试
编辑
14.自动生成Smart Script
Smart Scripts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Smart Scripts
从右侧自动弹出
编辑
15.开始测试
编辑

四、测试报告

1.测试进度查看
进度查看
消息界面里, 实时显示当前测试的字节
预测花费时间
编辑
编辑
2.自动弹出Result Analyzer
结果分析
专业软件;自动弹出
手工打开
自动安装;打开结果
编辑
编辑
3.Result Analyzer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
点击 汇总测试
Number Of Addresses一列就代表 MAC地址容量
编辑
4.测试报告导出
导出格式
PDF、HTML
结果定制
默认会保存所有测试内容,太过详细,可以选择汇总模板,只保存汇总信息
编辑
5.测试报告内容
打开测试报告
查看MAC地址容量(Number Of Address列)
配置信息: 包含当前的测试配置信息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