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4使用IQ库除法运行时间异常

楼主(2022-06-14):
主频60MHz,代码在Flash中运行,在CMD文件中IQmath分配在Flash区。
使用_IQ15div()计算两个IQ15格式变量作除法,发现执行一次要耗费6us,如果是直接将两个整数变量相除(/),时间大概是1.2us。
这个时间是正常的吗,IQMATH的手册上写明IQNdiv(()耗费63个周期,如果是63个时钟周期的话,那应该是1us左右吧,实测一次
IQdiv要6us,有人测过这个时间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是因为_IQ15div()耗时,而是我的用法有问题,_IQ15div(a,_IQ15(b)); 问题出在_IQ15()这个宏定义上,它是用浮点数计算的,所以一个_IQ15()耗时大概5us。 我对_IQ15()这个宏定义的理解看来有问题,它只能用于常数的转换,因为像_IQ15(5.0f)这种可以在编译时由编译器直接算出结果,所以_IQ15()不能用于变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