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放大电路的技术指标

楼主(2022-06-14):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放大电路的应用十分广泛。
例如:扩音机、收音机、电视机以及测量仪器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放大电路,在这些电子设备中,放大是将微弱的信号加以放大,以便于人们量测和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电路的作用放大电路把信号放大多少倍,放大电路输出的信号功率都是由电源供给的。放大电路的作用只是把电源的电能转换成随输入信号变化的输出量,所以,放大作用实质上是一种能量控制作用。

在放大电路中,起着能量控制作用的器件,如晶体管、场效应管等,称为有源器件。以有源器件为核心,以直流电源为能源,配置必要的电阻器、电容器等电子元器件,就组成了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有多种形式,按信号强度大小,可分为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和大信号功率放大电路;按频率高低,可分为低频放大电路和高频放大电路;按频带宽窄,可分为宽频带放大电路和窄带选频放大电路;按有源器件的类型,又可分为晶体管放大电路、场效应管放大电路和集成放大电路等。

在分析各种放大电路之前,先介绍一下放大电路的技术指标。

放大电路的技术指标用以定量地描述电路的有关技术性能,测试时通常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加_上一个正弦测试电压(Rs 为信号源内阻),然后测量电路中的其他有关电量,测试技术指标的示意图见图2-12, 放大电路的主要技术指标有以下几个。
图2-12 放大电路测试技术指标示意图

1.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是衡量放大电路对电信号放大能力的指标,常称为放大电路的增益。它的定义为输出的幅值与输入的幅值之比,主要分为电压放大倍数和电流放大倍数。
电压放大倍数定义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之比,即:

与此类似,电流放大倍数定义为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比,即:
上式UO、Ui、Io、Ii;都是正弦波信号的有效值。

2.最大输出幅度
最大输出幅度表示在输出波形没有明显失真的情况下,放大电路能够提供给负载的最大输出电压(或最大输出电流),一般指电压的有效值,以Uom表示。其也可用峰-峰值表示,正弦波信号的峰-峰值等于其有效值的倍。

3.非线性失真系数
由于放大器件输入、输出特性的非线性特征,放大电路的输出波形不可避免地将产生或多或少的非线性失真。当输入单一频率的正弦波信号时,输出波形中除基波成分外,还将含有一定数量的谐波,所有的谐波总量与基波成分之比,定义为非线性失真系数。

4.输入电阻
当输入信号电压加到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时,总要产生一定的输入电流。根据欧姆定律,输入信号电压Ui与相应的输入电流Ii之比相当于一个电阻值,称为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用字母Ri表示,即:
输入电阻描述放大电路对信号源索取电流的大小。通常希望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越大越好,Ri越大,说明放大电路对信号源索取的电流越小。

5.输出电阻

输出电阻Ro。的定义是,当输入端信号短路(即Us=0, 但保留信号源内阻Rs),输出端负载开路(即UL=∞)时,外加一个正弦输出电压Uo,得到相应的输出电流Io。,二者之比即输出电阻Ro,即:

实际工作中测试输出电阻时,通常在输入端加_上一个固定的正弦交流电压Ui,首先使负载开路,测得输出电压为Uo「,然后接上阻值为民的负载电阻,测得此时的输出电压为Uo,根据图2-12的输出回路可得到:

输出电阻是描述放大电路带负载能力的一项技术指标,通常希望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越小越好,Ro越小,说明放大电路的带负载能力越强。

6.通频带
由于放大器件本身存在极间电容,还有一些放大电路中接有电抗性元器件,因此,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将随着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情况下,当频率升高或降低时,放大倍数都将减小,而在中间一段频率范围内,因各种电抗性元器件的作用可以忽略,故放大倍数基本不变,如图2-13所示。

通常将放大倍数在高频和低频段分别下降至中频段放大倍数的时所包括的频率范围,定义为放大电路的通频带,用符号BW表示。显然,通频带越宽,表明放大电路对信号频率的变化具有越强的适应能力。
图2-13 放大电路的通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