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81评测】+ 开箱初体验

楼主(2022-06-14):
LKS32MC081开发板由核心板及功率板组成。
核心板主要由短路保护,母线电压采样,电流采样,ABC霍尔电路,ABC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组成。
功率板主要由DCDC电源,三相功率模块,按键,模拟信号输入,霍尔接口,串口,指示灯。
功率板接口
该开发板由两块板子连接而成,一块为功率底板:LKS_EVB_MVPOWPRE_V5.0,一块为核心板:LKS_EVB_MCU081/083/088_V2.0
下面对上图中各接口和功能做说明:
1. DC电源输入:DC20~60V电源输入,在DC60V时功率在500W以下,注意输入电压不能过低;
2. 电源芯片:电源芯片LKS62078L05,分别将输入电源电压转换成15V5V,分别给预驱芯片、MCU及外围电路供电。跳帽的作用为接入电源,为预驱、MCU及外围电路提供电源;
3. 电源指示灯:上电后电源正常,电源指示灯是正常;
4. MCU板插座:P1P2MCU接插口,连接MCU板;
5. START按键:功能按键,可配置为电机启动按键。参考附件原理图;
6. STOP按键:功能按键,可配置为电机停止按键。参考附件原理图;
7. 电位器:用于模拟调速,通过P1接插件连接到MCU引脚。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模拟信号输入;
8. UART串口:支持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
9. HALL口:用于有HALL的电机驱动,连接电机hall口,HALL供电由5V提供。参考附件原理图中hall接口;
10. 电流采样方式选择:P5P6P7三个三Pin插针,用跳帽进行选择电流采样模式,跳左端为MOS内阻采样,跳右端为三电阻采样;其中三电阻采样需要可根据实际采样增益修改匹配的电阻值。参考附件原理图中电流采样方式;
11. 电机三相输出UVW:电机UVW三相输出。输出能力持续电流最大15A,视MOS管型号而定,可参考附件原理图功率模块。

三相功率模块

电源模块
LKS620 是一款用于 DC-DC 变换的控制芯片,芯片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比较器、占空比可调的内置振荡器以及高性能的电流开关LKS620 datasheet 可到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官网自行下载
该款芯片输出电压为固定的 15V,内部集成有 2 2%精度的分压电阻。可用于 Step Down 应用下。
其中R18是为了分担7805的电压,减少7805的发热量。
开关电源电路的走线上,要保证尽量减小振荡辐射信号的输出,环路要小,走线要紧凑,整流二极管/电感/开关控制器输出端要尽量靠近。输出电感周围,不可以涂敷GND其它网络的走线,防止电源的开关信号干扰到这些网路中去;

网友A:
最近怎么感觉开发板爆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怎么感觉开发板爆棚了

好像官方有活动

网友C:
这个板子很香啊,堆料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