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这种天线怎么画?

楼主(2022-06-14):
应当注意什么?
对pcb板材有何要求?
求指教

网友A:
什么软件?可以在CAD里面画好后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可以在CAD里面画好后导入。

主要是对线宽,间距有没有要求

网友B:
确实,开始做天线,就是比较没底气

网友C:
沁恒有很多的天线可以参考的。

网友D:
天线不是有很多的资料吗

网友E:
哪种天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