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IO的切换速率能有多少

楼主(2022-06-14):
在控制方面
使用PWM和使用IO的快速切换,有何差异

如果PWM都用完了,能否使用IO翻转,形成PWM的效果

网友A:
一般手册里都会提到这个吧

用IO模拟PWM??
听着有点累啊,可以尝试下看看效果

网友B:
IO的翻转速率和主频有关系,要看下芯片手册。

楼主:
嗯,实在是资源不够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在切换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E:
pwm也是普通的io口的

网友F:
在快速切换方面没有任何差异

网友G:
手册上有这个值

网友H:
感觉它跟不上主频的

楼主:
到底可行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