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与FPGA之间通信

楼主(2022-06-14):
小弟想DIY一个CPLD和FPGA之间的通信,网上没找到相关例程。
但也看了几个相关问题的百度提问,CPLD和FPGA输出都是3.3V,大家都说两者可以直接链接管脚,不需要电平转换。 2,如果CPLD和FPGA做到同一块板子上,两个芯片可以共用同一个晶振吗?有没有哪位前辈做过这个。有偿请教。谢谢

网友A:
1,可以。2,可以

楼主:
再请教下,两者通信时序clk有什么方法勒?

网友A:
都fpga了,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spi之类的标准协议

网友B:
FPGA和CPLD之间的通信最为灵活了,你可用自定义SPI,自定义uart,自定义i2c,自定义自己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