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详解电阻降压电路计算实例 阻容降压AC转DC电路讲解

楼主(2022-06-15):
前言
阻容降压电路一般用于使用额定电压为 110V 或 230V 且频率为 60 或 50Hz 的交流电源配电线路作为输入的直流电源。我们一般可以通过此电源方案获得 3.3V、6V、9V、12V、24V 等直流电压。
阻容降压
这种方案简单且成本低,通过使用电容来降压,从而将交流电压输入转换为低压直流电源,而且无需变压器。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如负载电流的限制,安全问题等。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需要较小的负载电流的设备,比如LED灯。
我们要讲的是阻容降压电源,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先讲电阻降压,限于篇幅,本文先讲解电阻降压电路的计算,下一篇文章会讲解电容降压电路的计算。
电阻降压器
电阻降压器是一种简单的电路,它在主回路上串联连接了一个电阻以降低电压。这种方法既可以降交流,也可以降直流,所以可以在整流前或整流后使用。
电阻两端的电压降为:V = IR。在此,由于纯电阻负载使电压下降,降压电阻消耗的有功功率将为 Vdrop x I 或 I *I* R。

可以查看上图,其中电阻器 R1 是降低大部分输入电源电压的关键器件。我们要做的就是计算 R1 的值以降低电压,从而在特定电流值下获得所需的负载两端电压。该电路首先通过R1分压,之后通过桥式整流器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然后是电容器滤波和齐纳稳压二极管进行稳压输出。
电阻降压电路计算实例
输入电压:230V、50HZ 交流电源
输出电压: 12VDC、50ma 负载输出能力。
首先,必须找到需要降低的电压,即电源电压与包括负载在内的组件上的所有电压降之和之间的差值。
器件选型
R2 – 100Ω(R2有保险丝的作用,也可以降低输入浪涌电压对后端电路的冲击)
D1,D2,D3,D4 – 1N4007(整流作用)
C1 = 470μf(滤波作用)
D5 = 12V,1W(稳压二极管实现12V稳压输出)
1)负载电压是12V,如果负载电流按50mA,那么R2电阻两端的电压是 0.05 x 100 = 5V。
2)还要考虑桥式整流器的两个正向偏置二极管的压降的 1V(每个二极管 0.7 至 1.2V),1 x 2 = 2V。
3)那么我们需要用 R1 下降的净电压就等于:230 – 12 – 5 – 2 = 211V;因为输入电压是 AC 电压,也就是 RMS 电压,所以它等于整流后的 RMS DC 电压。
4)通过以上计算可知,R1电阻器需要在通过50mA 的电流下降低 211V 电压。
那么 R = V/I = 211/50mA= 4220Ω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接近计算值的标准值的 3.9K 电阻。为什么是3.9K呢?这是因为电阻值低于计算值,会有余量电流。如果选择的电阻高于计算值,则实际电流将低于所需值。
因为 R1 的变化会改变电流,现在需要重新计算使用 3.9K 和 100Ω 电阻器降低的电压
1)R1 和 R2 两端的电压:230 – 12 – 2 = 216V。
2)使用 3.9K 和 100Ω 电阻器下降 216V 的电流值 = 216 / (3900 + 100) = 54mA。
3)因此,驱动 50mA(12V 电源的负载电流)负载,其余 4mA 将被连接在负载两端的 12V 齐纳二极管消耗。
输入电源为 230V,负载电路消耗的电流为 54mA,则输入功率 = 230x54mA = 12.42W;将电路视为纯电阻。输出负载功率 = 12x50ma = 0.6W,因此,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功率差为 12.65 – 0.6 = 11.82W。
因此,电路浪费了 11.82 瓦的功率。齐纳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功率损耗要低得多,因此,使用电阻降压器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它具有大量的热量损失。下一篇文章会讲解电容降压电路的计算不要错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