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K8芯片 AD读取波动太大

楼主(2022-06-15):
第一次使用芯圣芯片,现在在读取AD值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使用内部参考电压3V,芯片VDD供电4V,使用ADCR寄存器读取出来的AD值根本没法看,跳动非常大,总几百到几万的跳动;使用ADCRH和ADCRL寄存器读取的AD值就只有个位跳动,但是读取出的AD值偏大了好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将我这边的程序贴出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void adc_init(void)
{
        P0M0 = P0M0&0xF0|0x03;                        //P00设置为模拟输入                CH4
        P0M0 = P0M0&0x0F|0x30;                        //P01设置为模拟输入                T
        P0M2 = P0M2&0x0F|0x30;                        //P05设置为模拟输入                VOL

//////
        ADCC0 |= 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
        delay_2us(10);                        //延时20us,确保ADC系统稳定
        //ADCC1 = AD_SEL_CH4;        //选择ADC通道16
//        ADCC1 = AD_SEL_VOL;        //选择ADC通道21
        ADCC1 = (ADCC1&(~0x1F))|AD_SEL_VOL;
        //ADCC2 = 0x13;                        //转换结果12位数据,高8位置于ADCRH寄存器,ADC时钟8分频
        ADCC2 = 0x0B;                        //转换结果12位数据,高8位置于ADCRH寄存器,ADC时钟8分频
        ADCC0 &=0xFB;                //选择内部Vref
        ADCC0 |=0x02;                        //ADC参考电压:内部3V
        ADCC0 &=~ 0x20;                //清除ADC中断标志位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

主程序中读取AD值,如下:
        ADCC0 |= 0x40;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C0&0x20));                //等待ADC转换结束
        ADCC0 &=~ 0x20;                                //清除标志位
        //adcResult2=ADCR;
        adcResult2=ADCRH;
        adcResult2=adcResult2<<4;
        adcResult2+=(ADCRL&0x0F);

//        adcSum=adcSum+adcResult;

//        adcResult=get_adc_value();
//        adcResult=(300.0*adcResult)/4096;        // 放大100倍.
//        //vddVoltage = (uint16_t)(adcResult+adcResult);
//        vddVoltage = (uint16_t)adcResult;

        LedBuf[0]=adcResult2/1000;
        LedBuf[1]=adcResult2%1000/10;
        LedBuf[2]=adcResult2%100/10;
        LedBuf[3]=adcResult2%10;

您好我这边是芯圣代理商 技术问题可以与我们解决讨论 需要可以加QQ2914373240

网友A:
几万的跳动?你这个太不正常了。

网友B:
改改ADCC2中ADCTS的值看看

您好老板我们是芯圣一级代理低价出芯圣ic,价格优惠免费开发方案。有需要可以加QQ2914373240

网友C:
是多路数据转换吗?

网友D:
AD读取波动太大跟参考电压有关系。

网友E:
推荐使用数字滤波

网友F:
信号之间有干扰的。

网友G:
这个波动有规律吗?

网友H:
你这个波动也太大了吧,哪里没对。

网友I:
用的什么基准啊

网友J:
数字滤波就是软件滤波吧

网友K:
降低采样频率

网友L: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M:
采样率够不够啊

网友N:
实际信号波动大吗

网友O:
读取AD值的,需要注意硬件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上海芯圣ic。105系列低价出售有需要请加QQ2914373240

网友P:
先查看硬件是不是故障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上海芯圣ic。105系列低价出售有需要请加QQ2914373240

网友Q:
AD读取波动有很多问题。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上海芯圣ic。105系列低价出售有需要请加QQ2914373240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上海芯圣ic。105系列低价出售有需要请加QQ2914373240

网友R:
使用数字滤波吧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上海芯圣ic。105系列低价出售有需要请加QQ2914373240

网友S:
这个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T(2022-08-20):
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U:
加一个滤波电路吧

网友V:
这个一遍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