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初次接触HC32F460,举步维艰。

楼主(2022-06-15):
前几天买了一块F460的开发板。开始学习F460,发现一头雾水。
先到官网下载了一堆的文件。以前用过IAR for MSP430,想着就要EWARM,下载安装好了EWARM 9.20.1.想着跑跑例子看看,却发现不支持HC32F460
看了一下HC32F460_IDE_Rev1.0.8,里面有个PACK文件,不知道如何用,网上查了半天。试着CMSIS pack manager,
导入PACK文件,但是不知道和example如何放到一起。有捣鼓了一天,实在没有头绪。放弃IAR了。
改着试试MDK,下载安装了MDK,安装了HC32F460_IDE_Rev1.0.8  ,支持460了。
想着软硬件同步进展,看看PCB设计,开发板SCH是ORCAD的DSN文件,PCB是Allegro的brd文件,用Altium导入SCH成功,导入PCB失败。这是麻烦!!!

你下载的hc32发460 ddl_rev_2.2.0.zip,打开里面的example,里面的IAR工程,用IAR软件直接打开就能用,不用选择芯片型号还有安装pack
跟着楼主了解一下,对这方面的技术资料非常欠缺。

网友A:
EWARM  9.20.1  有**文件??

网友B:
慢慢来吧,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C:
这与HC32F460芯片有啥关系?
除了MDK自带的几个芯片,其它的所有芯片不都是要安装PACK支持包么?
自己不会玩还怪芯片,

建议楼主放弃MCU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EVB-F460的brd文件就导入不成功?有GerBer也好一些,不用考虑转换问题。BOM表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TI用的多一些,参考设计的PCB也有Allegro的brd文件,用AD导入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EVB-F460的brd文 ...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如果方便你发上来,看看有没有人能转,16.6及以下的我可以帮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与HC32F460芯片有啥关系?
除了MDK自带的几个芯片,其它的所有芯片不都是要安装PACK支持包么?
自己不会 ...

不是和芯片有啥问题,是他们的指导文件太少。没有讲清楚。以前从来没有用过IDE不支持的芯片。现在想试试国产的,难道他们不应该出一些详细一点的指导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如果方便你发上来,看看有没有人能转,16.6及以下的我可以帮你导。 ...

谢谢,就是小华官网的,http://xhsc.com.cn/uploadfiles/2022/04/20220401190136030.zip谁给转化成Gerber或者AD的PCB文件,Email:1722082@qq.com.谢谢啦

网友E:
EV_F460_LQ100设计文件里面没有开发板的原理图pdf?  通常不生产的话,看PDF应该没问题了吧,没必要去看源文件。

楼主:
开发板能有几个销量,谁会去仿哪个东西。TI的搞了几十年了,文件齐全清晰,PCB设计也是有讲究的。象BGA,QFN之类的多层板的走线,一些有抗干扰要求的器件象数字隔离器,PCBloyer都有专门的说明。希望国产MCU的公司工作做得细致一些,有一些DEMO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让使用者越来越方便。期待国产MCU越做越好。

楼主:
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从用户的角度去写一些他们想知道的文档,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文档不是仅仅说把自己的MCU所有功能讲清楚就够用了。要考虑到各种应用。

网友F:
装PACK,双击运行就好了,要啥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PACK,双击运行就好了,要啥指导啊

你NB,是没装MDK之前,你双击试试。不需要指导,我们怎么知道pack文件是MDK的,你说说你装IAR EWARM的话是如何使用PACK文件的。不要告诉我你只用MDK就好了。官方文档说支持Keil MDK 和 IAR Workbench,IDE支持包只有一个PACK文件,如何使用没有文档的。

楼主:
官方文档。
1. 找不到芯片
解决办法:
➢ 按2.2下载“IDE支持包”,解压缩并拷贝到开发工具相应文件夹。
➢ IAR Workbench
将IAR_IDE->config 中的各文件夹拷贝到IAR Workbench对应的文件夹
<保存目录>:HC32L110_IDE_Rev1.0.3\HC32L110_IDE_Rev1.0.3\IAR_IDE\config
<安装目录>: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5\arm\config

问题是IDE支持包中只有一个PACK文件,也就是说官方没有IAR对应的IDE支持包。

楼主:
有没有小华的官方人员给回一下问题,如何在IAR EWARM开发环境下开发F460和新出的F4A0?

IAR不支持,当然可以直接选M4就可以正常使用;前几个月找过460的IAR支持包,但是有错误,fpu是虚的,网上都没有合适的,放弃IAR用KE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小华官网的,http://xhsc.com.cn/uploadfiles/2022/04/20220401190136030.zip谁给转化成Gerber ...

这个文件是17.2的,我没装那么高的版本,帮不上忙了。

网友G:
万事开口难啊,哈哈,加油

网友A:
官方例程里都有IAR的现成的例程,在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为什么就要自己建IAR工程呢?
学习是要过程的,是要自己摸索的,自己不摸索就找代理商的FAE,他们肯定能指导你怎么做。
如果你说你找不到代理商或者原厂,那么恭喜你,是你公司太小,没有代理商或者原厂看上你公司。
如果你可以给我杯咖啡钱,我可以手把手教你,IDE从KEIL.IAR到ECLIPSE都可以。
仿真器从J_Link到CMSIS_DAP。
没有我不会的,

网友H:
希望国产MCU的公司工作做得细致一些,给些DEMO的硬件设计BOM表等和软件,

网友I:
小华官网例程 HC32F460_DDL_Rev3.0.0,直接打开里面有个template模板工程,直接打开编译下载都ok,建议楼主直接用这个模板开发吧。或者参照例程新建工程

网友J:
额 怎么会不支持呢

网友K:
使用官方例程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L:
一开始没有必要自己建立工程

网友M:
使用现有工程改造

网友N:
完全可以做的更细致一些

网友O:
自己摸索的话 确实比较慢了

网友P:
使用keil开发的吗

网友Q:
HC32F460性能还可以的。

网友R:
之前没有开发过arm有点难

网友S:
这个信号功能很强大

网友T(2022-08-03):
慢慢来,熟悉了就对了。

网友U:
不要急,慢慢来吧!

网友V:
楼主是不是没有用过国产的?
如果已经下载了DDL驱动库,那么用IAR打开example里面任何一个IAR工程,直接编译下载就好,
不需要选择芯片型号,因为在工程里面都已经配置好了
如果非要自己建工程,那么需要自己调整相关调试和下载算法文件的路径

网友W(2022-09-03):
这,资料都收集这么多了,嗨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