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E50X系列无法仿真或烧写。

楼主(2022-06-15):
如题。采用SWD方式,使用PWLIN2可以仿真GD32E230 GD32E103 系列,但是无法仿真GD32E50X系列。请问各位大佬,是GD32E50X系列有特殊硬件连接要求还是其他原因。
已经换了2个芯片了。
请告诉我GD32E50X 的SWD连接方式是否和其他一样就行。我自行去检查问题。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gd32e50x的SWD连接方式和其他系列的一样,我用STLINKV2能够仿真,烧写。PWLIN2没用过,不好评论。你手头上还有其他link吗?如果有,用其他的试下,排除下link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e50x的SWD连接方式和其他系列的一样,我用STLINKV2能够仿真,烧写。PWLIN2没用过,不好评论。你手头上 ...

好的。谢谢。我排查下别的原因。

网友B:
烧写可以使用MaxWiz迈斯威志的烧录器哦

网友C:
连接方式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D:
没有使用过PWLIN2啊

网友E:
确定手头上的这个可以仿真GD32E230?

网友F:
确定是否是仿真器的原因

网友G:
是否存在硬件的微弱差别呢

网友H:
还可以使用什么仿真器啊

网友I:
会不会是烧写设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