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关于电阻触摸面板的坐标算法问题

楼主(2022-06-15):
买回来的电阻触摸面板测试发现,读出来的数据由X1至X2或者由Y1至Y2并不是一条线性变化的,而是两条线性变化的,上面和右边分别有曲线图,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点击T1和点击T2得到的值是一样的,点击T3和点击T4得到的值是一样的,这样就无法判断到底点的是哪个区域,请问坛内高手,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这个问题楼主为何不直接借鉴一下工控触摸屏的相关资料。

楼主:
用的TI公司的TSC2046电阻触摸屏芯片。

网友A:
触摸屏无处不在,但这些触摸屏是如何工作的?首先看电阻式触摸屏技术原理。

电阻式触摸屏是最基本、最常见的触摸屏,通过感应“压力”来工作。它由聚乙烯(PET)制成的柔性顶层和玻璃制成的刚性底层组成。这两层都涂有一种称为氧化铟锡(ITO)的透明导电化合物,并由垫片隔开。 有4线、5线、7线或8线电阻式触摸屏,其中 4 线是最常见的类型。两条线连接到顶部导电ITO层的相对两侧,而另外两条线沿正交方向连接到底部ITO层。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接触,电阻发生变化,产生X、Y两个方向的信号,然后发送给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检测到这个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然后按照模拟鼠标的方式进行操作。这就是电阻式触摸屏的基本原理。

电阻式触摸屏价格便宜、易于获得且功耗低。它们几乎适用于任何类似手写笔的物体,并广泛用于 ATM、公共信息亭、售货亭等。然而,由于触摸时顶层不断弯曲,电阻式触摸屏通常不是很耐用。对于大尺寸触摸屏,它们往往不太准确并且对环境漂移很敏感。此外,这些系统仅传输来自监视器的大约80%的光。

电阻式触摸屏仅对压力做出响应,而不会注意到实际触摸屏幕的物体。从手指到手套或手写笔,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种电阻式触摸屏上工作。这种屏幕不支持滑动和多点触控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在智能手机中不使用电阻式触摸屏的原因。实际显示也总是在玻璃后面,这使得这些屏幕的观看体验更加朦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无处不在,但这些触摸屏是如何工作的?首先看电阻式触摸屏技术原理。
电阻式触摸屏是最基本、最常见 ...

你这回答,没有答到点上啊。

tyw
去油香收

网友B:
自己画了个鬼把自己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了个鬼把自己吓死

网友B:
这两张鬼图都是错的。原本就是单调的直线,哪里来的的鬼锯齿?

网友C:
那可能是你的屏有问题了。任意一点的坐标(X,Y)应该不同,否则无法区分,至少我这十几年用过的电阻屏,都是各点坐标不同的。

网友D:
你把ADC结果的最高位丢了吧,或者左移了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ADC结果的最高位丢了吧,或者左移了一位。

通过逻辑分析仪看过,对比过,读到的数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