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flash硬件加密,可不可以保护flash数据不被读出

楼主(2022-06-15):
烧录的时候直接程序就进行了加密保护是吗

硬件加密指的是程序存储在FLAH中是加密存储的,物理破坏等手段很难**

网友A:
国民技术Flash加密:
1.硬件加密,存储到芯片Flash的数据是密文,对芯片开盖物理读取出的数据是密文;通过接口(Debug接口、CPU、BOOT)读取Flash时,数据会自动解密成明文,再被正常使用;
2.“接口加密”,例如封闭掉Debug接口、CPU读写Flash区域限制(类似MPU)、限制BOOT读写Flash的内容,这样也能防止Flash的数据被非法读写;
以上两种方式共同作用,起到对Flash的加密。

@pb123 :方便的话留个邮箱
@一路向东 :你好,安全boot有相关代码参考码
@amina22 :SWD口可以配置读写保护,这个可以看手册选项字节部分的读保护和写保护配置;
xch
这个好
接口加密,应该怎么实现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B:
又反读熔丝保护

网友C:
flash应该是被动器件

网友D:
溶解电子拍照

网友E:
可以的吧,不是有反读出熔丝保护吗?

网友F:
这个难度很大。

网友G:
是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H: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I:
看看芯片本身有没有反熔丝保护

网友J:
数据加密吧

网友K:
以前都是用的熔丝位

网友L:
现在芯片加密比较安全了。

网友M:
是存储的数据嗯?还是程序呢

网友N:
可以的,就是不知道真正大牛是否仍然有办法。

网友O: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P:
可以啊,,不过感觉意义不大。

现在啥科技都用上,已经开盖绕熔丝了

网友Q(2025-03-18):
可以保护Flash数据不被读出

网友R: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S(2025-05-15):
硬件加密是保护Flash数据不被非法读取的有效方法。

网友R:
必须可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