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的ADC DMA多通道采样如何配置?

楼主(2022-06-15):
我们看到ADC单通道DMA配置如下:

@WCHTech2 @WCHCN

 /* DMA单通道采样:选择adc通道0做采样,对应 PA4引脚 */
    GPIOA_ModeCfg(GPIO_Pin_4, GPIO_ModeIN_Floating);
    ADC_ExtSingleChSampInit(SampleFreq_3_2, ADC_PGA_0);
    ADC_ChannelCfg(0);
    ADC_AutoConverCycle(192); // 采样周期为 (256-192)*16个系统时钟
    ADC_DMACfg(ENABLE, (uint16_t)(uint32_t)&abcBuff[0], (uint16_t)(uint32_t)&abcBuff[40], ADC_Mode_Single);
    PFIC_EnableIRQ(ADC_IRQn);
    ADC_StartDMA();
    while(!DMA_end);
    DMA_end = 0;
    PRINT("ADC DMA end \n");
    for(i = 0; i < 40; i++)
    {
        PRINT("%d \n", abcBuff[i]);
    }
但是我们需求是两个通道的ADC开启双通道DMA模式对摇杆电位器的XY进行数据采样,请问如何配置?需要手动切换通道?

楼主:
wch技术说“使用两个通道的话是需要代码中切换通道的,不支持直接配置双通道的配置。”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B:
对的,不支持直接配置多通道dma采集的,是需要切换通道来实现多通道的。

网友C(2022-09-12):
DMA都说很好用,可是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