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芯片没有DAC外设,可以用PWM模拟出DAC口吗?

楼主(2022-06-15):
芯片没有DAC外设,可以用PWM模拟出DAC口吗?

网友A:
不但可以,而且精度还非常高,分辨率就是你采用的PWM位数,而重复性精度大概是位数减半位,当然你需要的是给单片机一个比较高的基准供电,因为实际输出电压是VCC和占空比的积,当然的VCC基准精度对应DAC精度。
缺点是必须进行PWM积分,滤波,在纹波要求比较高条件了,DAC速度是比较慢的。
而这些在一般做直流基准可变电压时候,就不再是缺点了。由于PWM输出驱动端口的导通电阻,和输出电压是分压关系,而单片机IO的导通电阻的温度系数比较大的,典型的电阻变化0-50℃为增加1/3。如果后级输入阻抗比较低,则该项目就会是温度表现比较差的一个项了,记得典型的IO口,大概在几十欧姆导通电阻级别就行了。

网友B:
当然可以,PWM后滤波即可,如果直接用IO输出,则精度受IO特性影响,不会太高。但是如果PWM控制一个模拟开关接GND或VREF,并且你的时钟非常稳定,则会有很高的线性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