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长时间连JLINK(非调试)无法正常连接

楼主(2022-06-15):
请教论坛中大神有没有遇到小弟遇到的这个情况。测试板子长时间运行时,发现连接的JLINK总是在几小时内会掉线(非调试状态),现象就是KEIL无法识别出JLINK设备,需要重新给板子上电,而且重新插拔JLINK,才能再次使用JLINK调试HC32F4A0芯片。
同时,HC32F4A0芯片使用USART+DMA发送接收长时间运行测试发现,同样存在隔几个小时就断线的情况,而且断线之后再次连接无法成功。想要通过KEIL attach调试,发现JLINK同样找不到了,只有复位板子才能再次进行调试和USART正常通信(时间间隔随机,一般就8个小时左右,没有超过8小时的时候)。

由于出问题之后无法进行调试,因此一直不能找到原因。不知道论坛中的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相似情况,如何查着类问题,谢谢先!

网友A:
是什么让你用几小时?

楼主:
工业设备,长时间运行测试。Jlink可以找到,但是连接不到MCU

网友B:
下载器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啊

网友D:
每次都是这个时长吗

网友D:
重新上电可以吗

网友E:
加一些特殊的显示试试看

网友F:
用的什么供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