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经验] 基于全志D1-H DOCK PRO YoC RTOS 实战:HaaS UI Falcon桌面显示

楼主(2022-06-16):
ck, os, ui
1. 准备工作
建议在操作前先阅读以下技术文章:

Lichee D1 dock 开发板用户指南
Lichee D1 dock 开发板快速上手教程

2. 示例介绍
本示例集成了各种基础控件。可以通过屏幕触控进行页面的操作。HaaS UI小程序相关的开发指南可以参考官方指南。

3. 示例演示
3.1 剑池CDK(以下简称CDK)演示
3.1.1 示例获取
双击打开CDK,点击工具栏最右侧的平头哥图标。点击新建工程按钮。

在搜索栏里输入haasui, 在结果里选择haasui_falcon_demo,点击右侧的创建工程,版本选择v7.5.1。

楼主:
3.1.2 编译
右键点击haasui_falcon_demo工程,选择build,进行编译,直到结束。

编译完成后,可以在工程目录下out文件夹里找到yoc_rtos_8M.img文件。

3.1.3 下载
通过CDK烧写

先连接好硬件JTAG。然后点击红色框框处的按钮开始烧写。

烧写完毕之后,按复位键即可启动。

通过全志工具烧写

在没有JTAG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全志的PhoenixSuit工具进行烧写。将编译出来的yoc_rtos_8M.img文件选中,

按住FEL按钮,重新上电后,重启后固件开始烧录,直到完成。

如果当前镜像支持xfex模式烧写,直接在串口命令行执行“xfex"命令,再执行"reboot"命令进行重启,重启后固件开始烧录,直到完成。

楼主:
3.2 命令行演示
3.2.1 示例获取

  • docker-ubuntu18:~$ mkdir testdocker-ubuntu18:~$ cd testdocker-ubuntu18:~$ yoc initdocker-ubuntu18:~$ yoc install sdk_app_d1 -b v7.5.1Start to install components...sdk_app_d1      (v7.5.1), clone https://gitee.com/yocop/sdk_app_d1.git ...…… (省略) ……d1_evb          (v7.5.1), clone https://gitee.com/yocop/d1_evb.git ...chip_d1         (v7.5.1), clone https://gitee.com/yocop/chip_d1.git ...Download components finish.docker-ubuntu18:~/test$ lsboards  components  solutions

3.2.2 编译

  • docker-ubuntu18:~/test/solutions$ cd haasui_falcon_demodocker-ubuntu18:~/test/solutions/haasui_falcon_demo$ make…… (省略) ……LINK out/haasui_falcon_demo/yoc.elfINSTALL yoc.elfriscv64-unknown-elf-objdump -d out/haasui_falcon_demo/yoc.elf > yoc.asmGenerating yoc.binscons: done building targets.YoC SDK Done[INFO] Create bin filesupdate /home/shuta.lst/work/aone/yoc/dasai3/solutions/haasui_falcon_demo/data/resources[2022-02-23 16:12:39] Start to sign images with key:def_otp[2022-02-23 16:12:39] Sign [prim] with [def_otp][2022-02-23 16:12:39] rsa verIFy ok....[2022-02-23 16:12:39] Sign prim ok.----------------------------------------------------------------               boot0, 0, 0, 0x00000000, 0x0000c000, 0x0000c000, boot0                 gpt, 0, 0, 0x0000c000, 0x00004000, 0x00010000, gpt                boot, 0, 0, 0x00010000, 0x00025000, 0x00035000, boot                imtb, 0, 0, 0x00035000, 0x00002000, 0x00037000, imtb                prim, 1, 0, 0x00037000, 0x00360000, 0x00397000, prim                 lfs, 0, 0, 0x00397000, 0x00452000, 0x007e9000, lfs                misc, 0, 0, 0x007e9000, 0x00013000, 0x007fc000                  kv, 0, 0, 0x007fc000, 0x00004000, 0x00800000   boot0,    49152 bytes     gpt,     8192 bytes    boot,   143896 bytes    prim,  1982620 bytes     lfs,  4530176 bytes    imtb,     8192 bytes----------------------------------------------------------------Create yoc_rtos_8M.img in out directory Success!

3.2.3 下载
可以通过3.1.3的下载方式进行烧录,也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烧录。

命令行烧录之前要先连接好T-HeaddebugServer。然后在终端输入make flashall命令:

  • lh@lh:~/.../solutions/haasui_falcon_demo > make flashall[2022-02-17 10:29:22] I am RISC-VProgram partition: boot0        address: 0x0, size 49152 byteerasing...program 00x0000c000, 100%Program partition: gpt          address: 0xc000, size 8192 byteerasing...program 00x0000e000, 100%Program partition: boot         address: 0x10000, size 143896 byteerasing...program 0x00032000, 100%Program partition: imtb         address: 0x35000, size 8192 byteerasing...program 00x00037000, 100%Program partition: prim         address: 0x37000, size 1966236 byteerasing...program 0x00217000, 100%Program partition: lfs          address: 0x397000, size 4530176 byteerasing...program 00x007e9000, 100%lh@lh:~/.../solutions/haasui_falcon_demo >

4. 运行
重新上电或按下RST键,系统启动,串口会有以下打印信息,表示系统运行成功。

  • (cli-uart)# ###YoC###[Feb 17 2022,10:44:07]cpu clock is 1008000000Hzdisplay init ok.haasui entry here!haasui build time: Feb 17 2022, 10:39:48[TP] GT9xx init [TP] start to probe![2, 0x5d] 0X39 0X31 0X31 0X0 0X0 [TP] Found chip gt911 [TP] GT9xx Config version: 0x5C [TP] GT9xx Sensor id: 0x03

通过外接的屏幕,可以看到界面已经显示出来了。通过触摸屏操作可以切换界面。
5. 总结
本文介绍了DOCK开发板的HaaS UI Falcon示例,主要涵盖了基础控件的使用以及操作。用户可以参考控件的使用方式集成到自己的方案中。

网友:
D1-H DOCK是什么处理器呢

网友A:
这个板子是沁恒的吗?

网友B:
全志的开发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