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指令能不能直接处理立即数呢?

楼主(2022-06-16):
RISC是定长的,这样看来似乎RISC指令就不能包含立即数了啊。一个32位的处理器,数据、地址、指令、寄存器和存储单元这些都是32位的吧,那么32位指令还怎么装得下32位立即数、32位地址码呢?好纠结啊!

网友A:
不能直接处理32位立即数,只能处理12位立即数。

网友B:
直接C语言操作,就不讲究这底层了。

网友C:
两条指令. 一条处理一半

网友D:
简单立即数可以通过移位的方法压缩在32位指令里;通用的32位立即数通过文字池加载,多一条LD加载指令

网友E:
ARM不也是这样,也不能处理大的立即数,只有51指令后边可以跟上立即数。

网友A:
酷能指令集就可以携带32位立即数。

网友F:
查看一下汇编指令吧。

网友G:
汇编语言吗

网友H:
这个不知道。

网友I:
采用两条指令来完成32位数据的加载,一条加载其中的12个BIT,另一条加载其余剩余的20BIT,耗费两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