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70 ADC 禁用内部基准

楼主(2022-06-16):
STM32G070 :使用ADC时,不想使用MCU自带的VREF电压源,但只要使能ADC的ADEN位(CR寄存器),内部的电压源自动被使能(ADVREGEN=1),似乎是同步的。ADEN位置1后,ADVREGEN位就不能修改了。手册中说明,可以使用外部的基准

求帮助呀!!!!!!!!!

网友A:
基准,选你选定的就可以啊,说了半天,问题在哪

网友B:
主要问题就是个误会,想知道是否可以从外部接基准电压。当然可以的。

如果没有vref脚,基准来自VDDA,如果有VREF,可以单独从VREF进来。

至于ADVREGEN控制位,那是ADC模块的电源控制位,使用ADC时必须使能。

网友C:
其实,可以参照例程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