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10烧录失败

楼主(2022-06-16):
GD32f310总是烧录一次以后就烧录失败,电路都是参考开发板做的。

网友A:
烧录一次后?那这次烧录后,程序能正常运行吗?是用keil 烧录的吗?keil有提示什么信息吗?

网友B:
推荐使用我们MaxWiz迈斯威志的烧录器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C(点评):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22-08-01):
是不是时钟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