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HTTP WebSocket 网站显示实时数据 (PIC32MZW1/ WFI32E)

楼主(2022-06-16):
我们最近添加了一个 HTTP WebSocket 网站示例
您可以从此链接下载项目:
https://github.com/MicrochipTech/PIC32MZW1_WebSocket_HTTP_Website

此应用程序演示了用户如何使用 WFI32-IoT 板上的 HTTP 网站运行 WebSocket 服务器。 板载温度传感器(MCP9808)和板载光传感器(OPT3001)数值通过websocket连接发送到浏览器并实时显示在图表上。 系统默认进入SoftAP模式,用户可以将电脑连接到WFI32-IoT Board,通过输入IP地址http://192.168.1.1浏览网页监控传感器值。 用户还可以在网站上将设备配置为STA模式连接目标AP,并通过输入设备IP地址访问网页监控传感器值。

AJAX VS WebSocket

我们一般會使用 AJAX 技术或 WebSocket 协议来支持浏览器上的实时数据传输。 PIC32MZW1/ WFI32E01 WiFi模块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 支持 AJAX 和 WebSocket 协议。
与 AJAX 技术相比,WebSocket 具有以下优点:

1. 延迟时间短(快速响应),因为网页不需要不断轮询服务器来获取事件/数据, 也无需每次都创建新连接
2. 降低网络开销從而提高了网络性能
3. 允许服务器(设备端)发送数据而客户端(浏览器)不需发请求的信息。

使用 AJAX 技术,网页(客户端)向服务器(WFI32E设备)发送 HTTP 请求消息,服务器将数据传送到到网页,需要轮询来保持事件/数据的更新。
使用 WebSocket 技术,网页(客户端)创建与服务器(WFI32E设备)的 websocket 连接。 连接保持活动状态并提供双向通信。 服务器可以在没有客户端请求的情况下随时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轮询。

Websocket Integration

要启用 WebSocket 连接功能,用户需要确保通过 Harmony3 配置器(MHC)将 Web Socket Server Service 组件添加到 WFI32 项目中。

PIC32MZW1/WFI32E软件代码每500ms读取一次温度和光照强度传感器值,当websocket连接建立时,它會将传感器值以JSON格式发送到浏览器。

在网页中,javascripts 文件 web_pages\javascripts\get_temperature_and_light.js 會创建连接到 PIC32MZW1/WFI32 WebSocket 服务器的 WebSocket 通道,处理从 PIC32MZW1/WFI32 WebSocket 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并将其显示在图表中。 下面是相关的js代码:

运行应用程序
步骤:
1. 使用 MPLAB X IDE, 打开项目, 编译生成的代码并将其编程到硬件中

2. 在计算机上打开终端应用程序(例如:Tera 术语)。
    连接到 COM 端口并配置串行设置,如下所示:

    波特率:115200
    数据:8位
    奇偶校验:无
    停止 : 1 位
    流量控制:无

3. 开发板将以 AP 模式启动,SSID 为“DEMO_AP_SOFTAP”

4. 使用密码“password”将电脑连接到 开发板 AP SSID “DEMO_AP_SOFTAP”

5. 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192.168.1.1

6. 单击左侧面板中的 "WebSocket Test",温度和光照强度将显示在图表上并实时更新。

网友A:
这个不是跟arduino项目差不多嘛

网友B:
远程调时助手。

网友C:
物联网模型了。

网友D:
网页监控传感器值可以实时刷新吗

网友E:
这个是lwip吗

网友F:
可以使用mqtt吗?

网友G:
网络访问可靠吗?

网友H:
HTTP WebSocket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I:
这个服务器是怎么建立的?

网友J(2022-10-16):
可以,写的还挺好的,链接文件下载了有空研究一下,又不懂的多跟您交流

网友K:
Websocket 的建立是通过什么设备建立的?

网友L:
这个的网页数据是怎么保存到单片机的呢?

网友M:
这个websocket最大的客户端链接数量是多少个?

网友N:
如何做到的数据实时刷新呢?

网友O:
可以用mqtt吗?

网友P(2023-02-02):
可以BootLoader吗远程更新程序吗

网友Q:
这个单片机能够支持多少个同时访问呢?

网友R:
这个只是支持pic32的吗?

网友S:
websocket控制单片机?

网友T:
HTTP WebSocket 还支持其他的芯片吗?

网友U:
是否有相关的代码可以移植?

网友V:
网页代码存储在哪里呢?

网友W:
之前用过arduino做http server。

网友X:
单片机和http交互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Y:
wifi的配置比较复杂了。

网友Z:
居然还支持ajax呢?

网友AA:
WFI32-IoT 板上的 HTTP 网站运行 WebSocket 服务器?

网友AB:
这个是内部建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