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可以使用GCC编译吗

楼主(2022-06-16):
--------------------------------------------------------------------------------------------------------------------

如题,请问没有在GCC下编译的启动文件和链接文件?

官方提供的文件有问题,还是14年的第版,不知道从哪里复制的,都是错的。

--------------------------------------------------------------------

网友A(2022-11-23):
下载官方的最新的包,打开看了一下,还是不支持gcc。不知道GD开发的开发人员是眼瞎,还是不会弄,还是压根没有人。

网友B:
确实有时这个情况会存在,建议还是用官方的软件吧,系统也换一个吧

网友C:
既然用gcc了,启动文件完全可以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