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DE KF32调试问题

楼主(2022-06-16):
在进入debug时,IDE一直提示:

运行到main超时,检测选项gstabs+勾选,芯片程序同步下载,ISP编程条件移除,调试端口保留,或其他造成调试失败的情况其他调试失败可能为看门狗复位、 main函数前代码耗时过长或启动预运行芯片时程序运行出错等。

检查 电源、连接线、debug模式,都正常,就是无法进入debug,一直提示上面信息后,等待中。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看了一下不是ld文件入口地址的原因。后来我重新新建一个工程,把代码全部移到新建的工程上面就好了,很诡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看了一下不是ld文件入口地址的原因。后来我重新新建一个工程,把代码全部移到新建的工程上 ...

hi, DEBUG起来 速度快不? 全局变量可以动态输入修改 还是要暂停下来 才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看了一下不是ld文件入口地址的原因。后来我重新新建一个工程,把代码全部移到新建的工程上 ...

我重新建了个工作空间,也是把工程复制过去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