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示波器面板上的旋钮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22-06-16):
使用或见过示波器的人都会注意到示波器的主面板上都有一个或多个旋钮。不同的示波器面板上的旋钮数量也不一样,比如泰克示波器,有些机型有十多个旋钮,比如说泰克示波器MDO3000系列混合域示波器,它的主面板上就有11个旋钮;有些手持示波器上也至少有一个旋钮,比如罗德与施瓦茨的手持示波器RTH1000系列,主面板上就有一个旋钮。有些示波器初学者在刚开始见到或使用示波器的时候都不清楚示波器的这个旋钮到底有什么作用。今天,小编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示波器面板上的旋钮有什么作用?示波器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旋钮?不同品牌的示波器,或者同品牌的不同型号的示波器,主面板上的每个旋钮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致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小编帮大家梳理了一下,示波器的旋钮总共有11种类型和作用,不同类型的旋钮作用不同,今天我们就以泰克示波器为例,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泰克示波器不同旋钮的不同作用。
旋钮类型可分为以下11种,不同种类的旋钮作用也不一样。
1、扫描速度旋钮,它可以改变示波器扫描线从左向右移动的速度。
2、电压选择旋钮,这个按钮可以改变输入电压使扫描线在示波器屏幕Y轴方向的偏转幅度。
3、上下调整旋钮、左右调整旋钮,它可以改变扫描线在屏幕中上下左右两个方向的位置。
4、电压标准旋钮向顺时针方向达到最大值的状态为标准状态。其它位置为非标准状态。
5、扫描速度标准旋钮向顺时针方向达到最大值的状态为标准状态。其他位置为非标准状态。
6、为同步旋钮,它能使示波器的波形稳定下来。
7、作用选择键为CH1通道选择、CH2通道选择、双踪作用选择。
8、作用选择键为CH1信号同步、CH2信号同步。
9、为测量作用选择开关,能使测量处与交流DC、直流AC、和接地GHD三种状态。当处于直流DC状态时,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都能够进行测量。当处于交流AC状态时,泰克示波器测量接口的内部被串上的一个电容,此时信号中的直流成分被电容阻隔,而交流成分却可以通过电容而被测量。当处于接地状态的时,示波器的测量接口在泰克示波器内部与地短路,此时外部信号不能进入泰克示波器。
10、为亮度调整旋钮,可以调整图像的亮度。
11、为聚焦调整旋钮,这个旋钮的功能是可以使图像变得精细。
上述关于泰克示波器面板上的旋钮的作用有哪些?,您如果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录安泰测试http://www.agitek.com.cn/view-122-19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