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加密下载是不是必须先分区配置

楼主(2022-06-16):
我想首先把bin文件制作为加密文件,然后再下载进芯片里,然后出现了下面这种错误,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bin加密,这思路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C:
工具报错你不勾选CRC校验,但是你这个就算能下载也不能运行啊,加密了在哪儿解密呢?要加密,你要先弄个boot,然后在boot里面解密

网友D:
使用下载工具操作时对比下落下哪步,配置分区及大小--设置ID号--然后制作加密文件,使用配置的ID号。下载时在分区配置内勾选下载文件为密文。需要注意:配置分区的部分后续有操作限制。具体分区及权限看套件内AN_使用MMU进行多用户场景下的FLASH分区保护V1.1。下载后的加密文件芯片内BOOT会自行解密烧录进去。

楼主(点评):
谢谢,没有分区是不是就不能加密下载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看你想要哪种加密,正常下载进flash内已经加密了,jlink解密读出来还是对的,但是物理破坏没用,具体点有其他帖子可以看。你想把bin做成加密文件需要操作分区,但是需要注意芯片配置过分区的区域也恢复不了哦,还有操作权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