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压采样不准

楼主:
电压采样不准

当把R10断开的时候 分压是准的  当把R10接上送入MCU的ADC口时  分压不准  误差很大,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的?

1.我采用加一个运放跟随的方式,阻抗变换(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相当于电压源),此时分压是准的,不过增加了成本

2.有人会把分压电阻 R44 45 46减小,功耗增加了,而且不是整个电压范围都准(试验过了)

3.有人会把R10增大,使得流入MCU AD口的电流减小从而减小MCU内部分压电阻的分压

各位大神还有哪些高招?欢迎讨论

网友A(2022-06-16):
首先要看MCU的手册,明白其ADC在某采样率下输入电阻是多少,然后就可以计算误差了。
如果计算的误差偏大,可以适当降低采样率。
如果采样不能降低,那就考虑降低分压电阻的阻值。
如果分压电阻不能改,那就考虑增加一级缓冲。

楼主(点评):
方总威武

网友B: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C:
22UF的电容,这个充放电时间有点久

网友D:
首先要确定你的采样精度误差范围多少是能够接受的。
误差主要是考虑计算R10加上ADC内阻之和,与R46(还有旁边R1?)并联后总分压电阻,与目标分压电阻R46之间误差范围有多大,超出可接受范围,就可以采用降低R46阻值再计算上述误差范围。
如果增大R10较大,也要考虑R10和ADC内阻的分压导致采样误差。
加缓冲器应该是要求太高最后的选择吧。

网友E:
肯定不是电阻的问题,是GPIO配置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
目前的MCU,ADC直流输入阻抗还是比较高的,单次采样,或者数量有限的采样,只要有滤波电容,对电压影响不大。
只有持续高速采样,才会导致输入阻抗变低,导致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F:
运放跟随后接入ADC,电阻分压的输出阻抗太大了

网友G:
输出电压检测电路的话,不妨参考一下TL431经典线路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UF的电容,这个充放电时间有点久

这个写错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跟随后接入ADC,电阻分压的输出阻抗太大了

你也倾向于加运放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压检测电路的话,不妨参考一下TL431经典线路形式。

贴出来

网友H:
从来不用R1和R10,R46为1K,R45和R46根据输入电压分配,使分压后,范围在0~5V或0~3.3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