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K8 一直进入外部中断,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2-06-16):
使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外部中断3:
初始化程序:
        //INT3配置初始化
        P2M2 = P2M2&0x0F|0x20;                //P25口设置带上拉输入(SMT)        P2.5        ON/OFF
        PITS0 |= 0x40;                                        //INT3下降沿中断
        PINTE0 |= 0x08;                                        //使能INT3
        IE1 |= 0x20;                                        //打开INT3中断

外部中断3函数:
void INT2_7_Rpt() interrupt INT2_7_VECTOR
{
        if(PINTF0&0x08)
        {
                PINTF0 &=~ 0x08;                        //清除INT3中断标志位
                LEDC =~LEDC;
        }
}

使用示波器测量P2.5一直是高电平,没有产生下降沿,为什么还是一直进入中断啊?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B:
引脚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C:
请问 是选用的边沿触发吗

网友D:
所有的初始化都完成后才开启使能

网友E:
看一下中断模式的配置

网友F:
难道是电平触发吗?

网友G:
说明中断一直存在,检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