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初次接触stm8s003f3芯片,要怎样才能快速上手。

楼主(2022-06-16):
需要用一路直流电压采集来控制一路pwm输出。
没有用过这芯片,怎样才能快速上手弄。谢谢大家。

网友A:
找例程

主要是,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其实把自己的问题表述清楚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例程

主要是,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感谢回复。是在找例子程序。昨天下载好iar。
需要用STM8S003芯片做个小板,实现一路pwm输出,频率几十k,点空比用adc输入引脚的电压来控制。

网友B:
51会用就会用它

网友C:
用运放搭个电路就能实现

网友D:
stm8也有库函数的

网友E:
stm8库函数代码生成器。

网友A:
写两次就好了,越写越熟练

网友F(2023-03-02):
读一下手册,会明白的

网友G(2024-03-04):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H:
电流要增大

网友I: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J: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K: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L: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M: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N: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O: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P: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