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使用技巧

楼主(2022-06-16):
1.Shift+点击拖动要复制的元器件:(这种复制方法位号可以自动+1)
2.元件快速切换层:在拖动状态下 按住快捷键L
3.焊盘铺铜:先铺铜(不选择网络),再选择铜皮和焊盘,按F11 ,点击NET ,再按Enter键
4.布局时有两个工字电感时,两个电感焊盘要相互垂直,不能平行,以减少干扰
5.直接修改铺铜: M - G
6.DC-DC电源芯片FB反馈电压要从滤波电容后取样,减少干扰
7.走线可以加粗,但是最好不要比焊盘粗
8.过孔过流能力:0.5mm--1A , 0.5mm指的是过孔内径
9.电感下方不要走信号线
10.短线载流能力增加,即IC引脚走线很短,接在大面积铜皮上,此时这一段走线载流能力成倍增加
11.手工焊铜皮最好用十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