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打火机点火器电击/点火原理

楼主(2022-06-16):
打火机点火器电击/点火原理

打火机点火器电击原理是什么?里面没有升压电路,也没有电荷泵,点火的瞬间是怎么产生电流的?人体直接接触会有触电的感觉!这种电流有多少mA?有么有人测试过

这个电流很小,工作原理可以看一下压电陶瓷。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https://m.**/article/606066.html

网友B:
压电陶瓷

网友C:
压电陶瓷,撞击换能,打火机、燃气灶------等多用

网友D:
压电片+升压线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压电陶瓷,撞击换能,打火机、燃气灶------等多用

燃气灶也不全是,
能“啪啪啪啪啪”的是升压电路的,需要装1号电池;
只能“啪~”、“啪~”、“啪~”的才是压电陶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燃气灶也不全是,
能“啪啪啪啪啪”的是升压电路的,需要装1号电池;
只能“啪~” ...

看清楚了!是“多用”,非“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电片+升压线圈

有升压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灶也不全是,
能“啪啪啪啪啪”的是升压电路的,需要装1号电池;
只能“啪~” ...

精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燃气灶也不全是,
能“啪啪啪啪啪”的是升压电路的,需要装1号电池;
只能“啪~” ...

应该是:能“啪啪啪啪啪”的是升压电路的,需要装1号电池;
大力道使劲拧到某个位置就“啪”一声的是压电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