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有3peak的代理吗? 找运放。

楼主(2022-06-16):
(无正文)

网友A:
润石的运放是否可以

网友B:
有代理  但是 都要审核  很难订货  我定了一个料 16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石的运放是否可以

   润石的更加不好找.

网友C:
3P的东西慎用,本人上过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P的东西慎用,本人上过当。

不说说你的故事?

网友E:
周立功是3peak的代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说说你的故事?

故事很老套,没什么新意,就是质量低劣而已。
之前用过3P的3232,就是普通的RS232接口电平转换芯片,造成一点麻烦,因为这货的信号线会向VCC漏电。
同种板子用过MAX3232,SP3232以及很多其它国产品牌,都没出问题。
就那一批用了3P的货,板子时不时的无法启动,时好时坏。
板子是个232接口的传感器,电源线和232信号线是在同一个连接器。当连接的时候,如果是电源和地先接通,然后信号线再接触,则板子正常。如果是232信号早于电源接入,由于空闲时232信号电平为-7V左右(其它板子上的232 TXD提供),导致VCC上窜入负电压,板子上的其它芯片就受不了了。
首先是某国产LDO死锁保护,输入12V正常,无输出,也不发热,无电流。强制给输出短路一下后,可以恢复正常输出。
另外有些芯片就不行了,经过负压摧残后,即使恢复正常电压也不能工作了。必须彻底断电一段时间,电源从0V开始升到正常电压,才可恢复工作。

一般来说,大部分芯片信号线向电源线漏电是正常现象,但是对于232,485,CAN这类接口芯片不应如此,它们信号线电压都远在电源轨之外。例如VCC为3.3V,232电平规范为+-3V~+-15V,485规范共模电压是-7到+12V,CAN好像要求还更高一些。这类芯片如果信号线向VCC漏电简直是胡搞。另外对于总线类的接口芯片,还要求未供电时,总线口应是高阻态,不能影响总线其它端点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润石的更加不好找.

需要润石可以加微gzwelin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事很老套,没什么新意,就是质量低劣而已。
之前用过3P的3232,就是普通的RS232接口电平转换芯片,造成 ...

这个确实是bug,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