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2-06-16):
LOOP:
MOV 30H,#00H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KEY1:JB P3.2,COUNT1 3.2为低电平,则一直在此循环直至变为高电平
LJMP KEY1
COUNT1: ;变为高电平时,计数值加1
INC 30H
MOV A,30H
K35: CJNE A,#163,KEY2 ; 判断是否到了第163个上升沿,没到则继续循环计数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KEY2:JB P3.2,KEY2
AJMP KEY1
AAAA:.........

为什么老是陷入死循环了啊,已验证过执行不到AAAA程序,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地方改了30H的值,老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C:
程序没错呀。。。。

网友D:
P3.2口信号输出有误

网友E:
是的,导致它老是在KEY2那死循环

网友F:
呵呵,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信号应该是从P3.3口给单片机的,程序中写成了P3.2口

网友G:
ajmp要慎用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跳转

网友A:
是的,我从来不用

网友H:
一直用的ljmp可以64k范围内跳转

网友I:
可能你的循环语句条件是否设计过低

网友J:
楼主还用汇编写程序啊。这太犀利了吧

网友F:
到了163后,30H未清零。

网友K:
超范围编译器会提醒且不会编译通过。

网友C:
这也是没谁了

网友L:
检查一下代码

网友M:
这程序写的是给人看的吗?

网友N:
有没超出范围,编译器会告诉你,用不着杞人忧天

网友O:
是3.3却写成了3.2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