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HSI(内部高速时钟)好用吗?

楼主(2022-06-16):
能否满足一般的项目?

楼主:
因为我看开发板,STM8L-Discovery上面用的就是HSI。而且它板子上的16M晶振也没焊。

网友A:
没问题,精度很高。

楼主:
大家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会选择HSI吗?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STM8的驱动时钟可以采用外部晶振,也可采用STM8内部的RC振荡器,二者只能选其一。 三个语句中的HSI表明是采用内部RC振荡器。

网友B:
  其中HSI RC 16MHz就是其内部含有的RC振荡器,是ST芯片在出厂前就经过校正的但有一定误差的振荡器。时钟经过HSIDIV[1:0]这个分频器,可以获得16MHz、8MHz、4MHz、2MHz的输出tHsiDIV,该输出经过Master Clock Switch(通过配置来选择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后,再分配到CPU时钟和外围设备时钟。

网友B:
因此,STM8可以运行的时钟频率最大可以达到16MHz,你也可以让它低于这个频率运行(有利于低功耗设计)。搞清楚了以上几点,可以知道第一句是配置STM8,让它知道用内部RC振荡器,不要用外部晶振,这样省了一个晶振的钱[成本降低了嘛:)],第二句是让内部振荡器的输出进行8分频,你也可以让它1分频、2分频、4分频,但不能3分频、5分频,因为它内部只设计了这几种分频,况且奇数分频很难实现,你学过数字电路就应该知道。然后第三句话你要看一下库函数的定义
CLK_Source_TypeDef   CLK_GetSYSCLKSource(void)
{
    return((CLK_Source_TypeDef)CLK->CMSR);
}
意思是返回寄存器CMSR的值

网友C:
它是表明时钟准备好了没有的状态标志,就像你去叫别人办事,别人要经过考虑,这就需要等待

网友D:
你在STM8S内部配置好了时钟后,内部需要产生一定的延迟,而且受各种状况的影响

网友E:
比如外部供电电压变化、引脚干扰等,有可能导致配置时钟失败

网友F:
这就要经过查询这个寄存器的值来看是否配置好时钟没有

网友G:
如果这个寄存器不等于0,则配置成功,否则失败

网友D:
第三句的while里的意思就是不断地取CMSR的值,看是否等于宏定义CLK_SOURCE_HSI(OXE1),如果相等了,则跳过循环,继续执行以后的语句。

楼主:
你自己用过它的内部时钟没?精度怎样?

网友H:
精度肯定内部的不行啊,因为内置的会受MCU温度变化影响,而随着开机的时间增加,温度会上升。想精度高还是需要外置的。

网友B: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同时选用8M的晶振可能更稳定一下,价格也适中。

网友I:
内部HSI时钟精度差,有通信需求的不要用。

网友I:
我一块板上设计了双CpU,是STM8S105k4,运行冋一个程序,采用外部8M晶振,两个的秒闪呼吸灯基本同步,改用HSI后,20秒就差了1秒,把较慢的那个的时钟校正值改到最大值7,也还是偏慢,大约30秒慢1秒钟。

网友J(2023-03-02):
STM8S105,内部16MHz,波特率上到115200bps,一切正常

网友K(2024-03-04):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L: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M: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N: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O: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P: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Q: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R: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S: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T: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