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什么时候能出引脚配置工具?

楼主(2022-06-16):
看手册找引脚真的太难了。

网友A:
做封装的时候把名称定义都做上就好了

网友B:
请问您指的哪个型号呢,有的型号是有IOMUX总表的,也是比较容易查询引脚的。另外,引脚配置工具还在设计中,预计会作为CubeMX的一部分一起推出。

网友B:
以AT32F403A举例
BSP里IOMUX中每一个宏都定义了对应的脚位。

AN0039  AT32F403A/407 GPIO使用指南 里也有IOMUX脚位分布图

网友C:
现在已经有很多厂商有自动配置工具了,不仅仅是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指的哪个型号呢,有的型号是有IOMUX总表的,也是比较容易查询引脚的。另外,引脚配置工具还在设计中 ...

预计什么时候才能推出呢?只要能看,不能生成代码也放出来用用啊。主要是看手册不好安排复用引脚的最佳位置。比如i2c引脚,上下左右都有i2c引脚,但是用哪个好看手册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有很多厂商有自动配置工具了,不仅仅是引脚

目前我知道的只有stm32和nxp、新唐有引脚配置工具。大陆的muc厂好像一家都没有引脚配置工具。就雅特力有个时钟配置工具,就是不跨平台。

另外问一句,各种品牌自己推出的IDE真的有人喜欢用吗?我觉得把精力放在开发辅助工具上收益更大。

网友C(点评):
很认同,还是每个人的固有习惯最舒服,出来新的恭喜都得适应

网友D(点评):
是的呀,出个引脚配置的有用,IDE基本不会改的,现在我只用IAR,也不想换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