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编译报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16):
CRROR C249 "DATA" : SEGMENT TOO LARGE

楼主:
如果数组定义如下,为什么报错?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tatic const u8 tab1[14]={2,3,1,4,1,9,1,9,1,9,1,9,1,9};

网友A:
static const u8 xdata tab1[14]={2,3,1,4,1,9,1,9,1,9,1,9,1,9};
试试?

楼主:
谢谢,第二个问题解决
说有源文件还是报错:“CRROR C249 "DATA" : SEGMENT TOO LARGE.”

网友B:
不要用u8 xxx;定义变量

网友C:
将一些变量用 unsigned char idata xxx;来定义,这个可以将变量移动到idata内;unsigned char xdata xxx;可以将变量移动到xdata内

楼主:
豁然开朗啊,太感谢楼上了

网友D:
这个根据其他的程序修改就行了。

网友E:
有没有用164驱动数码管的例子?

网友F:
可以尝试一下用芯片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

网友G:
不太好吧,没有锁存,数据刷新的时候会有鬼影

网友H:
还是使用hc595比较合适,无论是动态刷新还是静态点亮,都好使。

网友I:
164能用的,刷新前先关位

网友J:
164是串转并口,其实是为了省IO;刷新的时候快点,残影还好。

网友K:
楼上说的对

网友L:
没有锁存,数据刷新的时候会有鬼影

网友E:
直接ISP下载看结果,很少仿真了。

网友H:
数组定义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