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在Quartus13综合后,AS模式固化后执行异常

楼主(2022-06-16):
用Altera FPGA与STM32 SPI通信,制做了一个DDS,所有目标功能都实现,在JTAG模式下,用示波器抓取通信波形正常,Singtap抓取FPGA数据状态都是与理论一致,输出波形等都没问题。但是在AS模式固化后,上电FPGA执行一会儿后,FPGA输出状态就不对了,与FPGA通信也不正常了,请问有没有老师遇到过类似情况?能否指点下方向?谢谢

网友A:
把signaltap一起编译到固化程序里去,AS 加载程序后仍然可以用JTAG 跟踪波形,我感觉还是程序的稳定性哪里还有问题,与AS 固化没有关系。

楼主:
你好,我是自学的,"把signaltap一起编译到固化程序里去,AS 加载程序后仍然可以用JTAG 跟踪波形”这个方法,网上或哪本书上有操作方法勒?我自己搜索,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