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文件的查找方法

楼主(2022-06-16):
PIC24或者DSPIC33之类的DATASHEET都提到要参考这些文件,但是官网中却不易搜索到,请问搜索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谷歌,70157应该是文档编号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57c.pdf

网友B: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57d.pdf

网友C:
datasheet里直接加上链接就好了

楼主:
你直接在官网搜索到你所选器件的页面, 在文档那一页里, 啥资料都有啊...

楼主:
果然,而且很齐全,非常感谢!另外,时不时见到别人用中文的很羡慕啊,中文的知道哪里找吗?

网友D:
中文资料首先麦博士藏书阁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Download&a=index&id=30
。不过楼主的这个没有,有16位的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70157f_cn.pdf

楼主:
像那些DATASHEET,是不是各种型号的芯片都能找到中文的呢?

网友E:
并非所有的数据手册都有中文版

网友F:
直接搜索型号可以不

网友G:
或者直接找技术支持索要

网友H:
对于数据手册,如果知道DS号,例如PIC16F1824的DS号为DS40001419F, 一般可以直接输入www.microchip.com/ds40001419

网友E:
DS数字号, 其后字母看了下是版本号

网友I:
可以在官网主页上按具体型号搜索,在Microchip官网上每个型号都有自己的产品页面,在产品页面上关于这个型号的手册、系列参考手册、应用笔记等资料都可以找到。

网友J:
中文的都在http://www.microchip.com.cn ; 英文的网页右上方有个放大镜图标,也是用来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