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双脉冲用空芯电感请教

楼主(2022-06-16):
请教下:
自己绕制双脉冲用空芯电感,如果使用漆包线或普通导线,线径如何确定?
根据测试峰值电流定义,线径很粗,好像没必要。
谢谢!

网友A:
这个峰值电流是短时的,几个几十uS,估计得按照熔断器那套思想来设计

@Siderlee :是不是“熔断器的反时间特性”,这样的话明白了。
@王栋春 :其实就是发热 熔断器也是这个道理 要是详细介绍比较复杂
请具体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