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下载器干扰

楼主(2022-06-17):
大家有没有发现,新唐的官方下载器,在主控板接普通开关电源的情况下,经常下载不了程序,更别说在线调试了?
当然一些高端的开关电源有时是可以的,只是一般的项目,都是用明纬或者类似的这种普通电源吧。
在电源进MCU之前,我加了一级LDO的,并且有钽电容,用示波器看,5V电压就是一条直线,基本没有纹波,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是下载不了,经常弹框提示要么找不到芯片,要么型号不对。
然后要拔掉开关电源,用下载器本身的电源供电(下载器的电源来自电脑USB口),下载才成功。
请问一下各位网友,这是因为下载器的抗干扰差,还是我要检查哪里呢,您们下载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100K上拉很重要。

楼主: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的指教,我回头就试一下

网友B:
围观了解一下,对这方面的资料不熟悉。

网友C:
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电源关系不大,换个思路吧

我实验的时候,从来没挑过电源

网友E:
3块多钱的5伏1安电源配3.3的dc-dc不是照样下505。

楼主:
加了两个10K的上拉电阻,试了没什么作用,还是一点Debug就弹出如图所示的框,有时免强能下载程序,但一点运行,就弹框。
用的是如图所示的AC-DC模块,经过DC-DC芯片从12V降到8V后,再经过一个7805降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块多钱的5伏1安电源配3.3的dc-dc不是照样下505。

您用的是简易下载器,还是专业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用的是简易下载器,还是专业的那种?

Nu-Link-Me,就是开发板带USB的那一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Nu-Link-Me,就是开发板带USB的那一半板子。

Nu-Link-Me我试了,Nu-Link-Pro也试了,今天还专门买了一个配有双缓冲芯片的下载器来试,还是一样问题,真的有点不知该如何做了。
注,硬件试了加了上拉电阻,退藕电容等方法。

网友E:
我们做的产品,主电源5V就是很便宜的5V适配器,一直就是这样用的,3.3V电源不管DC-DC还是LDO,都没有说下不进去的,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Nu-Link-Me我试了,Nu-Link-Pro也试了,今天还专门买了一个配有双缓冲芯片的下载器来试,还是一样问题, ...

注意下电平匹配,下载器可以调节电平 5V  或者3.3V单片机 电平要与下载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下电平匹配,下载器可以调节电平 5V  或者3.3V单片机 电平要与下载器一致 ...

用到的5V芯片是M451,电平也是短接了5V的短路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到的5V芯片是M451,电平也是短接了5V的短路帽

如果主板正常供电,且VCC电平与调试器一致,可以把调试器的VCC断开试一试,VSS、DAT、CLK、RST还是要正常连接。

楼主(2022-07-18):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板正常供电,且VCC电平与调试器一致,可以把调试器的VCC断开试一试,VSS、DAT、CLK、RST还是要正常 ...

有试过,没有改善问题

网友G:
这个不算是干扰吧,还是使用,过着硬件上的问题,没有遇到过,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