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VG静止无功发生器与SVC静态无功补偿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6-17):
安科瑞 时丽花
1、SVG静止无功发生器与SVC静态无功补偿器的定义
SVG是英文Static Var Generator的缩写,意思是静止无功发生器;SVC是英文Static Var Compensator的缩写,是静态无功补偿器的意思。
2、SVG静止无功发生器与SVC静态无功补偿器的区别
1)SVG静止无功发生器
静止无功发生器可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其既可提供滞后的无功功率,又可提供超前的无功功率。简单地说,SVG的基本原理就是将自换相桥式电路通过电抗器或者直接并联在电网上,适当调节桥式电路交流侧输出电压的相位和幅值,或者直接控制其交流侧电流,就可以使该电路吸收或者发出满足要求的无功电流,实现功率无功补偿的目的。
2)SVC静态无功补偿器
静态无功补偿器是用于无功补偿典型的电力电子装置,它是利用晶闸管作为固态开关来控制接入系统的电抗器和电容器的容量,从而改变输电系统的导纳。按控制对象和控制方式不同,分为晶闸管控制电抗器(TCR)和晶闸管投切电容器(FC)配合使用的静止无功补偿装置(FC+TCR)和TCR与机械投切电容器(MSC)配合使用的装置。

网友A:
换而言之,SVG 是 逆变器发功,管子主导,SVC 则是 电抗元件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