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使用CH32V103获取唯一ID怎么操作

楼主(2022-06-17):
官方有没有使用CH32V103获取唯一ID的操作,有代码提供么?

网友A:
#define         UID_BASE              0x1FFFF7E8UL    /*!<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base address */
#define         DEVICE_ID1          (UID_BASE)
#define         DEVICE_ID2          (UID_BASE + 0x4)
#define         DEVICE_ID3          (UID_BASE + 0x8)
static void Get_SerialNum(void)
{
  uint32_t deviceserial0, deviceserial1, deviceserial2;

  deviceserial0 = *(uint32_t *) DEVICE_ID1;
  deviceserial1 = *(uint32_t *) DEVICE_ID2;
  deviceserial2 = *(uint32_t *) DEVICE_ID3;

  deviceserial0 += deviceserial2;

  if (deviceserial0 != 0)
  {
    IntToUnicode(deviceserial0, &USBD_StringSerial[2], 8);
    IntToUnicode(deviceserial1, &USBD_StringSerial[18], 4);
  }
}

跟STM32的地址一样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r4y1z758/?vd_source=2bbde87de845d5220b1d8ba075c12fb0
可以参考我们的Eg3和Eg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STM32的地址一样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r4y1z758/?vd_source=2bbde87de845d5220b1d8b ...

如果和ST的一样就好办了,我们之前有用过ST的唯一ID,有获取函数,感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