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要用静止无功发生器?它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楼主(2022-06-17):
安科瑞 时丽花
静止无功发生器
静止无功发生器,英文描述为:Static Var Generator,简称为SVG。又称高压动态无功补偿发生装置,或静止同步补偿器。是指由自换相的电力半导体桥式变流器来进行动态无功补偿的装置。SVG是目前无功功率控制领域内的最佳方案。相对于传统的调相机、电容器电抗器、以晶闸管控制电抗器TCR为主要代表的传统SVC等方式,SVG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 SVG无功补偿装置的应用场合
凡是安装有低压变压器地方及大型用电设备旁边都应该配备无功补偿装置(这是国家电力部门的规定),特别是那些功率因数较低的工矿、企业、居民区必须安装。大型异步电机、变压器、电焊机、冲床、车床群、空压机、压力机、吊车、冶炼、轧钢、轧铝、大型交换机、电灌设备、电气机车等尤其需要。居民区除白炽灯照明外,空调、冷冻机等也都是无功功率不可忽视的耗用对象。农村用电状况比较恶劣,多数地区供电不足,电压波动很大,功率因数尤其低,加装补偿设备是改善供电状况、提高电能利用率的有效措施。
二、 SVG无功补偿装置与目前国内其他产品相比的优势
1、补偿方式:国内的无功补偿装置基本上是采用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补偿后的功率因素一般在0.8-0.9左右。SVG采用的是电源模块进行无功补偿,补偿后的功率因素一般在0.98以上,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电力技术。2、补偿时间: 国内的无功补偿装置完成一次补偿最快也要200毫秒的时间,SVG在5-20毫秒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补偿。无功补偿需要在瞬时完成,如果补偿的时间过长会造成该要无功的时候没有,不该要无功的时候反而来了的不良状况;
3、有级无极: 国内的无功补偿装置基本上采用的是3—10级的有级补偿,每增减一级就是几十千法,不能实现精确的补偿。SVG可以从0.1千法开始进行无极补偿,完全实现了精确补偿;
4、谐波滤除: 国内的无功补偿装置因为采用的是电容式,电容本身会放大谐波,所以根本不能滤除谐波,SVG不产生谐波更不会放大谐波,并且可以滤除50%以上的谐波;
5、使用寿命: 国内的无功补偿装置一般采用接触器或可控硅控制,造成使用寿命较短,一般在三年左右,自身损耗大而且要经常进行维护。SVG使用寿命在十年以上,自身损耗极小且基本上不要维护。
三、 为什么要使用无功补偿装置
无功补偿技术是一种很传统的电力技术,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电力水平的高低,无功补偿通俗的讲就是将低压变压器传输过来的无用功转变为有用功。这样:
(1)减少线路损耗50%以上。就全国讲,线路损耗约占据12%,其中主要是无功分量引起的损耗,若无功线损降低50%~60%,一年便可节电500亿度左右,相当于半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这种不消耗一次能源,便可增大发电量的工程是绝好的绿色工程。且投资极小,见效快。
(2)避免罚款。我国电力部及物价局“关于颁发《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通知”中规定,功率因数0.94时,减少电费1.1%,功率因数0.6时增加电费15%······。例如一个315KVA的变压器,功率因数从0.6提高到0.94以上,年奖罚差3~4万元。
(3)不额外投资,便实现扩容。进行无功补偿后,便可提高用电承载率,变压器可满负荷运行。例如一台315KVA的变压器,功率因素COSф=0.6负荷的变压器只能提供优质服务189KW的有功功率,不能承受300KW左右的容量,需购买一台500KVA的变压器替换。将功率因数由0.6提高到0.98,相当于扩大了63%,既有功由189KW提高到309KW可基本满足需要的容量,便节省了一台500KVA的变压器,经费约三四十万元。
(4)改善电能质量,延长了电器寿命,提高了产品质量。
四、 SVG和国内其他产品的价格比较
目前价格较低的采用的是接触器控制的无功补偿装置,这种产品
(1)、使用寿命短(快了可能装上就会被烧毁);
(2)补偿达不到要求;
(3)冲击电流过大从而会降低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造成产品质量下降并且还会影响整个电网质量。这种产品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淘汰,或者即便装上了也干脆不用,因为会影响生产。另一种就是采用可控硅控制的无功补偿装置,目前市场上较好的动态补偿装置采用的基本上是这种产品,其价格还比SVG高一些,但性能是不能和SVG相提并论的。它只是用可控硅代替了接触器而已,本质上还是用的电容。
五、 如何配备无功补偿装置
现在一般采用的方式是:低压变压器的总容量×(15%—50%)=无功补偿置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