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BT6 替代GD32F103C8T6 要改程序

楼主(2022-06-17):
具体要怎么改写。谢谢!

网友A(2023-01-17):
你参考C8的程序,梳理其逻辑,在F303之中再写一遍呗

网友B:
改写估计不复杂吧,毕竟都是一家的

网友C:
你看看函数命名,基本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D:
这不好说,你最好找原厂要一份移植说明

网友E:
他俩差啥?是内核不一样了吗?

网友F:
正常移植就好了,你把初始化部分配置好之后,逻辑直接复制就行

网友G:
具体改写得看你都有啥业务逻辑的啊

网友H:
比如你要写个点灯,其实你就是把F303的IO配置好,点灯逻辑复制F103的就好了

网友I:
官网应该有移植的手册说明吧,你找找看

网友J:
按理来说,你要先知道F103C8T6的程序逻辑,再想移植到F303CB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