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疑问

楼主(2022-06-17):
HK32F030M 内置了模拟电路:1 个 12-bit 1Msps ADC(有效精度 8Bit),规格书如是描述。请问,有效精度8位怎么理解

网友A:
很明显,转换后的ADC数据是12位的,但是只能选用前8位,后4位直接放弃,说白了就是8位的ADC,前段时间买了几个样品想测试一下,因为现在单片机12位ADC已经是标配,也没有注意其官方的说明,太大意了,几个样品全部扔垃圾堆去了。

网友B:
有效精度可以理解为理想精度,实际情况要考虑到各中噪声和误差,实际测量值得精度是低于这个值得。

网友C:
也就是实际只有8位的有效分辨率

网友A:
咱也知道ADC理想状态下标注的是12位,实际使用时达不到,因为跟整套电路的硬件设计有关系,一般都是最后一位有稍许跳动,假如硬件设计很好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HK030这款,直接告诉你有效位数是8位,那很清楚了,就是说后4位不能用。他也可以标注成16位的ADC,再告诉你有效精度是8位。给人的感觉他是16位的ADC。